[其他] 拆半球热水壶底部插口

楼主(2019-12-09):
半球热水壶 加热不通电  遇上这个问题不是底座接除不良就是插口触点变形

竟然是双保险设计 大部分都是一个的

拆下高温弹片  这要注意不要搞丢 小细棍

拆下的弹片与细棍

继续拆 取下金属后盖

取下金属后盖的样子

拆下的触点

拆下触点后的样子

很清楚的看见 有高温变形的痕迹

处理很简单 就是打磨触点 矫形增大触点接触面

全贴结束  感谢欣赏

网友A:
小声问一句,修好了之后,有没有被家里领导表扬一下

网友B:
家里有个什么都会修的的确不是什么好事,至少厂家这样认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声问一句,修好了之后,有没有被家里领导表扬一下

估计领导不但表扬
相信还慰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有个什么都会修的的确不是什么好事,至少厂家这样认为

家里的领导也认为不是好事,家里的东西总是反复修,啥都是用旧的,

网友C:
今天单位一个小电暖风机突然boom了。。。拆了一看,电源线根部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单位一个小电暖风机突然boom了。。。拆了一看,电源线根部短路。。。

用的是不是铁线   现在真的太坑了

网友:
电水壶触点最容易损坏了。

网友:
謝謝分享  半球的销量还挺大。

网友:
一次性的东西,修了也易坏,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