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路由器TTL救砖

楼主(2019-12-09):
RT
在数码之家混久了,也跟着撸了很多路由器,最多的是斐讯,还有3个腾达AC9。
当然也有一些之前自己和朋友淘汰下来的路由器。

现在的情况是有1个便携式路由器已经刷成砖头,想用TTL救砖。
路由器型号:LB-MP02 CPU:RT5350F  运存:ESMT M12L128168A-6T(16MB)  ROM:WINBOND25Q32F(4MB) 目前上电除了电源灯以外没有任何反应,没有wifi信号,唯一的WAN口也没有任何反应。
想用TTL救砖,请教下这种情况下还能用TTL救吗?我知道这货很垃圾,手上一堆在吃灰的斐讯随便拿一个出来也比这货强,只是不修不舒服斯基,所以想修修看

网友:
连接电脑能找到路由器的地址么?如果可以的话用TFTP2试试,也许能解决一下问题。

有时候只有电源灯亮,也许是其它模块没能启动。

网友A:
上编程器估计方便快捷一些

网友:
先接TTL看看打印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编程器估计方便快捷一些

也想过上编程器,但是这货是便携式的,所以元件很密集,ROM芯片不好拆,所以想尽量不拆的情况下刷机,实在不行只能飞8条线刷RO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