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OWON利利普SDS8102V示波器更换锂电池组

楼主(2019-12-09):
利利普SDS8102V数字示波器,买了好像快7年了。100M带宽,2G采样频率,10M存储深度。最大的特色就是带电池。刚买的时候续航4小时,如今电池似乎不行了。

这示波器还不错,虽然也有一些槽点。带电池,屏幕分辨率高,体积小算是几个优点吧。

4节4000mah软包电池,2串2并,合计8000mah,7.4V。按能量来说,等于一个笔记本的电池电量。

这个型号的电池不太好买到,基本没有大小一模一样的。

原以为是双面胶固定,结果是硅胶,不太好拆。

保护板。

带一个65℃的温度保险。

手头有6节拆机特斯拉18650电池,放进去大小正好。3并2串合计10000mah,比原来的容量还大。

点焊完成。

保护板装好。

装进外壳。

硅胶固定。

装好电池壳。

旧电池打算充满电测测容量,然后扔掉。

装好!充满电然后再测测新电池的续航。结果出来再更新!

完结。

后记:经过测试,新换的特斯拉电池续航4小时38分钟,比原装电池新的时候长了半小时。拆下来的原装电池容量大概从4000mah衰减到了3100mah,衰减不算太大。

维修利利普OWON-SDS8102V示波器旋钮失灵,拆机更换全部编码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2598

网友:
示波器带电池,高级

网友A:
改的很漂亮
我也有一个,版本更早的SDS7102,很久没用了,之前的按键滚轮之类的不灵活,喷过一次WD40,当时主要向往它的10M深存储
现在是te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很漂亮
我也有一个,版本更早的SDS7102,很久没用了,之前的按键滚轮之类的不灵活,喷过一次WD40,当时 ...

版本和我的一样,只是配置不同而已。我的左上角旋钮不好用。

网友:
这个好,自己带电池。不过改成18650的电池,电池就很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本和我的一样,只是配置不同而已。我的左上角旋钮不好用。

国内的这些仪器的零配件确实可能不太好
PS:这个电池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
比较高级的玩意

网友:
还好没相机和笔记本等带锁的保护板,带电池的示波器确实比较少见,大多数需要插电才能用。

网友:
用电池比较好。编码器不耐用。

网友:
这个便携真好,使用还方便,移动性还好,用这个的都是搞那些高科技的吧,我们村的电工那里都没见过

网友:
原厂电池也太简易了~

网友:
带电池的示波器,真高级,见识了

网友:
电池组点焊得真漂亮

网友B:
这示波器响应速度怎样?点焊的很漂亮。

网友:
能点焊的,都不是一般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示波器响应速度怎样?点焊的很漂亮。

我感觉速度还行,中等偏上

网友:
怎么隐约看到电池外皮里面还有字

网友:
高手电焊真不错,厂家级别的焊点,看来点焊机应该不错

网友:
这个焊点很漂亮。

网友:
能说下这个示波器的优缺点么?和同档次的其它牌子示波器相比怎么样?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