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用遥控开关“硬”合并

楼主(2019-12-09):
最近在装修,也算给大家一个思路,餐厅灯设计用 (主灯+吸顶射灯+灯带),但是线只留了一对,用这一对线控制三个灯可以独立开关,就需要用到遥控开关了,需要一路遥控来电常亮, 控制主灯 ,一个双路来电不亮控制灯带和射灯(这样只要不遥控控制灯带和射灯,无论我怎么用开启关闭86开关它俩都不会亮而主灯和正常的灯一样可以亮),这两个控制电路如果放到一个遥控,就需要定制了,而且遥控不能学习,不知道这个遥控是什么原理,和车库门遥控不是一个原理,有懂的大神能给个解释而且电路十分的简单,下面进入正题

这个是单路常亮的遥控和双路的不是一个厂家

右边的是双路的,我是分两次买的,卖家不一样,查了芯片 貌似不是单片机,应该是专用的电路吧,那么是如何做到一对一没有干扰的,通过固化的程序还是通过调节电阻什么的

遥控壳是4键拆下来却是6键,下面的两个键没用,估计是其他多路的遥控,为了方便做电路板只做了一种最全的,然后再细分几路的,准备拆下最下的两个按键,然后把一路的电路板缩小 搬下来。貌似上面那个环形是天线把,照搬下来, 测量画图,出刀路上雕刻机

由于家里有点冷,电路板固定的时候中间有点鼓起来,导致雕刻的深浅不一,太冷不爱动弹,就这样了

把下面的两个按键拆下来,二极管挪走尽量让电路板下面没有高度

电路板扣上,由于精度要求不高,还是很容易做到的

焊接过程,没拍照片就掠略过了

可以单独控制了,遥控的电路看着奇怪,所有按键都是和led串联的,是通过led来和整体构成回路实现遥控的,这个遥控电流这么小吗

网友:
厉害   大师傅给的

网友:
天神合体的节奏

网友A:
这种遥控用的电池也提供不了大电流,内部是8个小钮扣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遥控用的电池也提供不了大电流,内部是8个小钮扣电池。

无线发射比较耗电,8节小电池串联,提高电压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减少电流吗?为啥还要大电流?

网友:
这种IC貌似是OTP芯片,只能写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发射比较耗电,8节小电池串联,提高电压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减少电流吗?为啥还要大电流? ...

好有道理啊,我还疑问为什么不用两节1.5v的 或者3v的纽扣电池,

网友:
通过提高发电路电压来提升功率的.
可能是发射部分电路阻抗比较大,没有办法达到低压大电流.反正早期模拟时代提高功率的简单方法就是提高电压,想发射得远用高压电池就行了.
另外,考虑到7V也可以工作的话,(毕竟距离不需要特别远,都是家里用),就直接把led串在供电电路中,这样节省一个io来指示状态.(其实更有可能是io不够用,在功能和性能之间的妥协,牺牲发射距离换取发射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