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身份证照片用什么工具来剪裁?

楼主(2019-12-09):
好像是三十几乘以二十几像素要求

用什么工具来编辑剪裁?

网友:
无P不能,多PP就知道了

网友:
身份证像数不会这么低的。你说的是尺寸大小吧?

网友:
公安局有照相专用软件的,拍了可以上传的,自己P的可不行

网友:
我一般用xNview,什么格式尺寸都可以,还可以设置压缩后的大小。

网友:
懂ps的用ps,菜鸟用各类专用软件都行,都没区别,有个小细节,就是分辨率设置成 300dpi。
就是7楼图中 72像素/英寸 那里要改成3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四、當事人如係繳交數位相片,其規格除須符合上揭規定外,其相
片影像電子檔規格限定 JPG 格式,檔案大 ...

很专业的样子啊

网友:
没PS,cdr基础,用光影魔术手可以楼主说的应该是寸照

网友:
我一般用电脑里的画图软件来做。

网友:
微信证件照 解君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