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洗衣机电机利用改台锯(补图片)

楼主(2019-12-09):
用拉10多年的洗衣机由于外科破损无法使用,可洗涤电机还是好的,正好要做个储物柜需要台锯,在坛子里学习很久后,废物利用正好利用它做个台锯。于是网上采购锯片和夹具经过好几天折腾可以用拉。顺序有点乱,能切割,精度不高只能随便用用,上次图片没发成这次补上。
120W的洗涤电机,支架简易大家忽略,重点是洗涤电机可以改台剧,运行半小时温度正常

网友A:
lz已经验证了 这么做 能切刨花板和多层板。
估计就是得慢点,板子别太厚,就能凑合用。
感觉还是电圆锯靠谱,就是噪音巨大。
洗衣机这电机 噪音小,扭矩也小,凑合用吧。

网友:
支架有点单簿,注意安全

网友:
大国杀器,支架单薄,锯片太大,非常危险!鉴定完毕!

网友:
连接头单薄了点吧?!小心锯片跑出来玩耍。

网友B:
锯片太大,电机寿命可能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锯片太大,电机寿命可能不长。

用这个就是家用,旧电机再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已经验证了 这么做 能切刨花板和多层板。
估计就是得慢点,板子别太厚,就能凑合用。
感觉还是电圆锯靠谱 ...

确实是凑合用的,电机收废品给10元可惜那。我做3个衣柜的下料没问题,噪音确实比电园锯小

楼主:
不用加减速,电机转速2000转不到。转速不高

网友C:
洗衣机电机功率够吗,我也想做个

网友:
,电机厚度跳大,上大锯片才有切糕

网友:
敢这么玩 LZ胆子还是蛮大滴,
有2点问题
1,直驱的结果是浪费了切高  锯片太大容易变形   注意安全,加锯轴的话7寸锯片就足够用了
2,铁支架既增加噪音  又无法收集锯末,注意灰尘才是隐形杀手   何况在室内玩

网友:
加个分,玩得开心,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衣机电机功率够吗,我也想做个

够得,只要不是太厚的板和卡锯没有问题,能加锯轴的话就可以做成专业台锯,直驱只能自玩玩

网友:
电机外壳要做封闭,这样安全,电机也不容易坏

网友:
lZ这个没散热轮盘了能用吗?我有个想用来做砂轮机,把那个带散热的飞轮盘拆了,空转十分钟左右就热保护了。电机烫得手要起泡。

网友:
洗涤电机的转速好像不够高吧?我也想改个圆锯,有一只双速的日立洗衣机电机,洗涤6极,脱水2极,因为懒,还在吃灰

网友:
支架太薄了,锯片太大也不容易固定

网友:
120瓦 上10寸锯片。。。。这也只能切刨花板了。应该会爆边,还是老实买圆锯吧,安全的多

网友:
术有专攻。玩切割锯片这些东西,安全第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