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五孔USB墙插加个开关

楼主(2019-12-09):
装修买的86开关,同种款式的usb五孔却不带usb的独立开关,这样不充电也存在待机电流,属于浪费,又受制于整体一样,只能往上加个开关了
这个usb是2a的 用电流表测试,线合格的话能达到1.8a,想不到这么简单的电路可以达到这个电流,而我买的剪线三星5.3v的充电器却只能1a多一点,不知道受制于什么,本来想改进去替换这个的,一看这个电流值还是原封不动吧。

网友:
猛一看还以为真空摄像头呢

网友A:
看完一脸懵逼,最要紧的开关部分竟然没拍到

网友B:
楼主是在原来的板子的基础上加上了个手电筒尾插开关吧

网友:
这个改装很有必要。
要是按宾馆里估计会被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在原来的板子的基础上加上了个手电筒尾插开关吧

对啊 空间和自锁开关 最后选了这个,其他的自锁还需要一个按键盖,没有合适的空间了,这个开关正好,就是不知道控制220v触点的部分能坚持多久

网友C:
剪线三星5.3v的充电器要加装充电识别模块,完了后可以达到2A以上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剪线三星5.3v的充电器要加装充电识别模块,完了后可以达到2A以上的电流

能指点下 需要什么样的诱导电路吗, 论坛里有没有相关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一脸懵逼,最要紧的开关部分竟然没拍到

也是一脸懵逼,感觉就是开了豁口,卡一个按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指点下 需要什么样的诱导电路吗, 论坛里有没有相关的帖子

淘宝 黄师傅家有

网友:
图片丢失了么,最关键的时候突然就结局了,这个故事评分上不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