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晶体管测试仪(1),先看看老外的说明书(电路部分)

楼主(2019-12-09):
2.硬件
2.1晶体管测试仪电路
2.1中的晶体管测试仪电路基于Markus F发布的晶体管测试仪 Abb.1电路更改或移动的零件标有绿色,可选零件都标有红色。
由于电源开关在某些应用中存在问题,所以作了一些改动因此,电阻R7降低至3.3kΩ的。电容器C2被减少到10 nFR8被移动,使得PD6输出不会直接与C2电容器连接。
因为PD7输入和PC6(复位)是唯一的引脚,需要加上拉电阻,PD7(引脚13)输入端额外增加一个27kΩ电阻。通过这种修改,软件可以禁用ATmega的所有内部上拉电阻。附加晶体及其22pF电容器是可选的。晶体的精度有利于更稳定的时间测量,以获得电容值。新的软件版本可以使用ADC的电压刻度开关切换的速度是利用ATmegaAREF21)引脚处的外部电容器C1减小。避免降低测量速度超过必要,该电容器的值应降低到1nF,也可以拆卸电容器C1。软件如何适应实际电路,请查看第47页配置第4章中的Makefile选项。
一些不同版本的R11/R12电阻器组合在互联网上流传。我的软件适用带有10kΩ3.3kΩMarkus F.的原始版本。电压比可以使用Makefile选项设置分隔符。
附加的2.5V精密电压基准连接在引脚PC4ADC4)上,可用于检查并校准VCC电压,但不是必需的。你可以使用LM4040-AIZ2.50.1%),aLT1004CZ-2.50.8%)或LM336-Z2.50.8%)作为电压参考。如果你不安装精密的参考电压并且没有继电器延长线,则应安装一个更高电阻值(47kΩ)的上拉电阻器R16PC4这有助于软件检测丢失的电压参考。该电路有可选的ISP连接器,以便更容易地将新的软件版本加载到检测仪中。
2.1 显示了不同显示版本和分配端口 D 的分配附加功能。对于 SPI 接口,ATmega 端口提供信号 LCD-CE控制器输入 CE(芯片启用)也可以连接到 GND
该软件可以遵循端口 D 的另一个引脚分配,以便更简单地连接 LCD显示。下表 2.2 显示了 strip grid布局的修改分配和 ATmega328 的图形显示的连接定义。还使用显示用于其他功能的端口输入。关于图形显示的 strip grid选项(STRIP GRID BOARD_1)不能用于频率计数器功能,因为使用了端口 PD4 T0)。但是这个连接被一个带有图形的中文版本使用显示。
在大多数情况下,旋转编码器或频率计数器等附加功能,会在使用字符显示的版本更容易实现。
2.2晶体管测试仪的扩展
2.2.1 ATmega输入的保护
为了更好地保护ATmega输入,可以增加一个附加电路2.2。这个继电器的断电触点在保护ATmega。软件测量时,触点处于断开状态。还有附加的二极管保护,可能使ATmega产生寄生电容和更高的剩余电压。完整的保护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测量之前,电容器应始终放电。您可以使用具有 3 个转换触点的继电器获得更好的保护,如2.3。放电电流受电阻限制,在受保护的模式下ATmega输入端处于断开状态。但你不要忘记,测试仪在测量时是没有保护的。
2.2.2测量4伏以上齐纳电压
如果不需要串行输出文本,可以使用ATmegaPC3引脚作为模拟输入测量外部电压。50V的电压,用10:1电阻分压器,并可用于测量齐纳二极管的击穿电压。ATmegaPD7引脚可以在低信号下接通最高50V的电源用于测试齐纳二极管击穿电压的电流。图2.4给出了一个建议。只要你按住按键,测试器就会显示外部电压。
在按键过程中,电池会消耗大约40mA的电流。
101 分压器可与 ATmega328 的可选对话部件一起使用没有按下测试,升压转换电路不通电。对于外部电压(例如蓄电池电压),可以在齐纳二极管端口上测量。您只能测量高达50V的正直流电压。要注意正确的极性。
2.2.3 频率发生器
通过 ATmega 选项,您还可以选择一个频率发生器,该频率发生器目前支持从 1Hz 2MHz 的频率。通过测试端口 TP2,连接一个 680Ω 电阻,可以输出5V 信号。您可以使用测量稳压二极管的 GND 信号测试端口 TP1。测试端口 TP3 通过 680Ω 电阻连接到 GND。当然,您也可以将驱动器电路连接到具有单独输出的 ATmega 端口 PB2驱动器电路和附加输出端子。但是,这个电路的输入不应该一个超过ATmega 输出容量的负载。
2.2.4 频率测量
为了测量频率,必须做一个小硬件扩展。ATmega 的输入引脚 PD4 T0/PCINT20) 用于频率测量同一引脚也用于液晶屏的连接。在正常布局下,PD4 引脚连接到 LCD-RS 信号, 而strip grid设计将其连接到 LCD-D4。对于这两个信号,只要液晶屏不需要输出,PD4 引脚就可以切换到输入电平。液晶屏仅当 LCD-E 信号切换到 GND 时,输入值。用于从外部驱动输入引脚应至少串使用一个 270Ω 电阻器。最好使用电路图 2.5 .PD4 引脚(LCD-RS LCD-D4)的电压应调整为 2.4V,无需组装的ATmega或在ATmega的频率测量过程中,以获得最佳的灵敏度输入频率信号。液晶屏应始终安装以进行调整,因为上拉LCD 的电阻器改变电压。
2.2.5旋转脉冲编码器的使用
使ATmega328菜单功能的控制更容易,可以用一个按钮脉冲编码器。该电路2.6显示一个标准的扩展为一个普通字符LCD所有用于连接旋转脉冲编码器的信号都可以在LCD插头上找到。由于这个原因,对于许多现有的测试仪来说,扩展也很容易升级。在许多情况下,图形液晶显示器装配在适配器板上,适配器板上带有字符LCD。在这种情况下,升级使用旋转编码器变得容易了。
2.7显示了两种不同的旋转脉冲编码器的特性。版本1有两个每回合的索引位置(停顿)和脉冲一样多。版本2具有相同的计数以每圈脉冲的形式来控制。两个开关信号之一的斜率有时恰好在旋转脉冲编码器的制动器。2.8所示为一个旋转脉冲编码器,它不仅具有弹跳触点,还具有一个开关在索引位置的不稳定状态(detent)。每个州的变化的开关被程序检测到并保存在循环缓冲区中。因此最后三个可以在每次状态改变后检查开关的状态。对于每个循环的开关状态a每个旋转方向可以定义四个状态序列。如果只有一个的话对于每个开关状态的循环,只有一个状态序列对必须是索引位置(detent)监控(旋转开关=23),确保计数正确。如果有两个索引对于每个开关状态的循环位置,如图2.8所示,必须监视两对开关状态序列(旋转开关=1)。你可以选择任何分辨率带有旋转开关的旋转脉冲编码器无索引位置。值为23选择最低分辨率,1选择中等分辨率,5选择最高结果。一个选择的振荡(上反,下反)可以避免与监测类型,但是,有时由于索引位置的错误放置,可能会遗漏一个计数。
在一个旋转开关编码器的两个开关,你也可以安装两个分开的关键按钮为向上和向下运动,如果没有旋转开关编码器是目前或喜欢。在这种情况下WITH ROTARY SWITCH 选项必须设置为4,才能正确地处理程序。
2.2.6图形显示连接
非常感谢Wolfgang Sch.的工作,以支持一个中国版本的ST7565控制器。现在,您还可以将图形128x64像素的LCDST7565控制器连接起来。因为ST7565控制器采用串行接口连接,只需要4条信号线。两个端口ATmegaD大头针也可以使用。ATmega处理器应该至少有32k的闪存支持图形显示的内存。ST7565控制器工作时带有工作电压3.3 v。因此,需要一个额外的3.3V电压调节器。ST7565的数据表控制器不允许将输入引脚直接连接到5V信号电平。所以延伸图2.9使用一个附加的74HC4050 CMOS器件来转换电压电平。你可以试着交流的四个74 hc4050盖茨四个电阻约2.7 kΩ。随着电压下降在电阻,你将防止增加的3.3V控制器电源电压通过二极管控制器输入来自5V ATmega输出信号。你要努力,如果信号形成电阻可以接受从ST7565控制器输入。信号在控制器处形成在任何情况下,输入将与带有74HC4050门的ATmega的输出形状更加相似。

电路部分说明

楼主:
通常,ST7565SSD1306控制器与4线SPI接口连接。但随着你也可以使用一个i2c接口,PD2作为SDA, PD5作为SCL信号。SDAsci信号必须配备上拉电阻约为4.7 k3.3 v。一个连接OLED显示器的解决方案如图2.10所示。ATmega的输出仅为切换到0Vi2c信号。在将上拉电阻连接到5V之前,你必须检查一下你的显示模块可以承受5V的信号电平。控制器的数据输入通常为保护与二极管到3.3V。你应该确保你已经用i2c加载了一个程序在显示器连接之前支持ATmega。如果你用另一个程序加载了一个程序接口,输出也切换到5V侧。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测试结果通过一个OLED模块的VCC连接,一个额外的解耦68系列电阻器Ω额外10µf建议阻塞电容器。而不是68Ω电阻器你也可以使用电感与大约1mH。没有额外的过滤器,我的测试报告了带有双极晶体管和OLED显示器的集电极剩余电流。你也应该检查你的OLED模块的pin序列,有些模块有不同的位置GNDVCC
连接到ATmega644系列处理器的引脚PB2PB5,而不是PD0PD3。通过打印适配器,可以将文本显示转换为图形显示因为所有需要的数据信号和电源信号都可在LCD连接器上获得。一个比较简单的是图形显示器与ST7920控制器的连接,因为控制器可操作5V电源电压。为此,显示器应该提供128x64可见像素。的带有ST7920控制器的显示模块可与4位并行接口连接或与一个特殊的串行接口。,如图2.11所示。
对于这两种连接类型,软件必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配置。Makefile选项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设置“WITH LCD ST7565 = 7920”,对于串行连接类型必须设置还有选项”CFLAGS += -DLCD INTERFACE MODE=5”。演示的方向可以改变选项液晶st7565h翻转和液晶st7565v翻转相同的方式吗与其他图形显示一样。
一个特殊的情况是显示器与ST7108控制器的连接。因为这些显示器可以仅使用8位并行接口,必须使用串口到并行转换器。最简单的方法似乎是使用74HCT16474HCT595芯片。一种适当的暗示电路如图2.12所示。
你必须检查你的液晶模块的引脚布局,有些模块有不同的信号序列。ABG128064系列的数据表中可以找到一些不同的引脚布局,如表2.3所示
你也可以使用PCF8814控制器的显示器,这是诺基亚1100常用的控制器为例。您必须检查显示模块中使用了控制器的哪个接口。的PCF8814控制器可支持三线四线的spi接口,i2c接口和a接口特殊的3线接口,将数据/指令信号作为8数据之前的第一个串行位位。由于显示器仅支持96x65像素,因此不能使用晶体管的大图标这个控制器。输出模拟字符显示。与大多数图形显示器一样该控制器的工作电压为3.3伏。因此,一个信号转换为5V输出的接口是必需的。对于SPI接口和3行接口,您可以使用的输出ATmega类似“打开收集器”输出与Makefile选项液晶SPI打开上校你必须使用“上拉”电阻与此选项或你不应该设置选项上拉禁用Makefile。目前仅使用PCF8814控制器测试了3线接口。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详细的介绍。学习了

网友A:
没想到这个东西的资料这么齐全,这个好像是个开源项目吧?有木有原作者的GitHu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这个东西的资料这么齐全,这个好像是个开源项目吧?有木有原作者的GitHu呢? ...

有,很全,要啥有啥

网友:
优秀,我自己还打算翻译,感谢楼主

网友:
翻译的非常好,可惜没有廉价的m644卖!!

网友:
一直想移植到其他单片机。

网友:
感谢楼主翻译的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B:
自己基于arduino nano在洞洞板上按照ardutester仿制,并且专门买了些0.1%低温漂电阻,发现个问题就是D8-D12-D13以及对应A0-A3 引脚位置是交叉的,导致接线困难。想请教上述引脚可调成其它脚吗?

网友(2020-02-27):
很好的技术翻译,留印,328都想升级一下了!

网友:
楼主有心了,竟将说明书翻译出来了,感谢

网友(2020-05-18):
晶体管测试仪
搜一下这个就明白了
Software/Markus/ComponentTester-1.37m

网友(2020-08-14):
看起来,好复杂呀!不过资料真的很全!!!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基于arduino nano在洞洞板上按照ardutester仿制,并且专门买了些0.1%低温漂电阻,发现个问题就是D8-D12 ...

能共享一下,你的接线图或者电路图吗?

网友C(2023-02-02):
背光LED怎么去恒流,让能用12V???

现在问题是低压背光暗,高压背光太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光LED怎么去恒流,让能用12V???

现在问题是低压背光暗,高压背光太亮 ...

屏一般是5v或3.3v,简单点串电阻限流

网友:
很好的技术翻译,

网友(2023-11-06):
好资料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