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请教各位大师,掌讯安卓导航方控的输入方法

楼主(2019-12-09):
      请教各位大师,我的车是12年的广汽传初补祺GA5,原车的方控按键是在闲鱼上掏的拆车件,检测过也没有问题,应该是电阻式的,接上掌讯导航后学习不了,检测了两条方控线对地的电压是3V左右。看了学明书说是电压式的。这到底是电阻式的还是电压式的呢,如果是电阻式的怎么会学习不了呢,如果是电压式的,那应该怎么改呢

楼主:
有大师指点一下吗

网友(2020-02-07):
你的主机应是电压式的巴

楼主:
方控按键已经搞好了,电电阻式的。原因是我学习方控的方法错了。

网友(2020-04-12):
引用 楼主:
方控按键已经搞好了,电电阻式的。原因是我学习方控的方法错了。

朋友,你的方控怎么学习上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也是电阻式方控,无法学习

网友(2020-09-13):
引用 楼主:
方控按键已经搞好了,电电阻式的。原因是我学习方控的方法错了。

能否告知解决方法?我也不会学习

网友(2021-06-08):
这个方控是走协议的,连接协议线就可以了,不需要学习。

网友:
按住方控的一个按键,不要松手,在大屏上选择对应的按键,松手,继续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