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泰克TDS210,示波器刷机升级220,100M

楼主(2019-12-09):
泰克TDS210,和是220是市面上拥有量非常大的示波器, 外观一样。
我看了220和210的电路析,居然也是一样的,所以,210刷成220应该可行。

这是210的主板

这是220的主板

从电路分析来看,应该是通过刷写不同的数据来实现100M。

数据可能存在图3,左边,上,中两个芯片,或者左边中间的带插座的芯片。

现在手上没有220机,暂时无法读取芯片,有机的朋友希望能复制一份文件,造福大家。

网友:
我有一个tds1002的 主板跟2012的一模一样, 就是没有2012的固件 升级不了。

网友A:
不可能吧,还有这等好事。PCB基板可能是一样,上面贴的元器件肯定不一样的,两个带宽差这么多呢。不然网上肯定出现很多改机的。

网友B:
那一代的机器很多跳线不同的。

网友:
29F010:  128KB的存储器,有编程器的话很容易读出起来。又没有加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一代的机器很多跳线不同的。

那个不是跳线,是外接扩展卡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AD转换芯片是啥芯片啊?

网友:
   这个刷了机就不准了吧  里边应该都有校准参数   即使能刷也不见得准确   楼主还是留好备份啊   不然就是砖头了

楼主:
可以找出限制100M的数据,直接更改保存更安全,当然要有数据对比才行。
应该厂家的人会懂。记得用过一台210最小是2US,应该是100M

楼主:
原来几年前邻居论坛已经这样成功210,现在发信给坛友请求他发个220程序。

网友(2020-02-13):
我有个TDS2012  ,据说是可以刷成TDS2022,,也是可以从100M升级到200M。

网友:
差价好几千块钱呢?这么快就给你赚到了!

网友(2020-03-26):
有人升个级没?共享出来为人民服务吧,谢谢

网友(2020-05-10):
这个机子说是60M,测量120M毫无压力,再高就失真了。根本不用刷机

网友:
要是能把屛改成IPS面板就好了,平时用60MHz没问题,那个屛太难看了

网友C(2020-09-29):
示波器电路完全一样,固件也刷完全一样,但是好多功能实现不了,不知道哪里有数。手里的优利德示波器,有彩屏和单色屏的。彩屏的屏碎了。换单色屏刷单色屏的固件,居然不能用。电路板布局完全。哪位大哥能给解决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电路完全一样,固件也刷完全一样,但是好多功能实现不了,不知道哪里有数。手里的优利德示波器,有彩 ...

换单色屏,应该是不存在刷固件操作吧?

  顶多是屏幕适配,驱动问题,刷固件应该是不能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单色屏,应该是不存在刷固件操作吧?

  顶多是屏幕适配,驱动问题,刷固件应该是不能解决的..... ...

驱动应该是哪个呀?那上面凡是24  25之类的程序芯片我都给对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2020-12-09):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吧,还有这等好事。PCB基板可能是一样,上面贴的元器件肯定不一样的,两个带宽差这么多呢。不然网上 ...

我专业销售,维修示波器的。泰克1000,2000,3000,4000系列示波器。所有都是可以升级的。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