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发现一种除胶利器,亚克力胶水

楼主(2019-12-09):
前段时间拆了个华为手机得到字库一枚,下面有一层胶太硬,感觉不好处理。
突然发现有瓶亚克力胶水,用正品的小米冲电器壳子试了一下居然可以溶解。
把字库放胶水里面泡了会儿,果然黑胶溶了。赶紧分享给大家。

泡过之后,大面积的胶已经掉了,管脚缝隙里面还有,但是已经疏松,用电烙铁轻松弄掉。

网友A:
不是丙酮吗  前几天十块买了一小瓶强力清洁剂  就和丙酮一个味  效果也差不多

网友:
不是说用丙酮还是异丙醇效果很好吗

网友:
亚克力胶水本来就是溶解剂,PLA打印件抛光就是用它

网友:
这罐子有年头了吧?

网友B:
亚克力胶水就是氯仿吧,尽量不在室内用

网友:
氯仿,致癌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亚克力胶水就是氯仿吧,尽量不在室内用

就是氯仿,有毒。

网友:
亚克力胶水一般主要成分是氯仿,三氯甲烷,见光分解为光气,致癌,赞成不要室内使用

网友:
没见过这玩意

网友C:
家里也有一瓶类似的,类似香蕉水的味道,很轻,几乎啥塑料都能溶解,擦手机外壳立即就化了,摄像头镜头化了,擦显示器居然贴膜也化了,滴到鼠标微动里,鼠标也废了,微动化得跟浆糊一样,只能装在玻璃瓶里,塞着塞子,不敢再用了

网友D:
如果没有热风枪,大家怎么拆字库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热风枪,大家怎么拆字库呀?

斜口钳剪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丙酮吗  前几天十块买了一小瓶强力清洁剂  就和丙酮一个味  效果也差不多 ...

基本上是氯仿,但是瓶子上绝对不会写明

网友:
这个跟哥罗芳是不是一样东西?

网友:
这地方能买到大瓶的,我那附近曾经有过小瓶。我买的电路板三防漆,滴在聚苯乙烯塑料也会腐蚀,气味太大只好在阳台通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里也有一瓶类似的,类似香蕉水的味道,很轻,几乎啥塑料都能溶解,擦手机外壳立即就化了,摄像头镜头化了 ...

以前单位有个女领导笔记本键盘脏了,她说用洗甲水擦了一遍,可是到公司我看键盘按键都软了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