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关于Arduino UNO供电部分的疑问

楼主(2019-12-10):
无事可做就看了看Arduino UNO的电路图,发现其供电部分设计的挺有意思,但是有点不太明白,特向各位大大请教一下。DC输入电压推荐为7~12V,通过RN1A和RN1B两个10K电阻分压为1/2电压,再送入比较器进行比较。看着看着才发现其用了LMV358,最高输入电压5.7V。但是DC输入电压通过二极管(减去0.7V),再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后也有近5.65V(12V输入时),有点太极限了吧,这样好吗?可以改成普通LM358吗?

网友A:
哈哈,是有点悬,不过应该没事吧,用这个运放可能是为了控制mos管吧,普通358高电平输出可能不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是有点悬,不过应该没事吧,用这个运放可能是为了控制mos管吧,普通358高电平输出可能不够高:lovelin ...

是呀,就是因为LMV358是轨到轨输出,所以才用的它吧,普通358估计不行。

楼主:
手头没有LM393,要不就不用运放搭建比较器而用专门的比较器芯片了,反正也没有贵多少,但是电路要适当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