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720G盘是如何炼成的之29F04T2AWCMG2

楼主(2019-12-10):
之前看到好多人在抱怨这款512GB的3DMLC颗粒不能开卡,看了一些大佬们在分析我只有做吃瓜群众了!前些天有个朋友给我捎了几片这颗粒。经过两天研究终于有些眉目了。
这颗粒正面光板无字,反面BGA132针脚。白片一颗,看封装应该是英特尔原封片。上2246EN开卡试试。手头只有M2 SATA 的EN主控支持8CE的。

能识别8CE,ID:89,A4,64,32,AA,01,和大家的ID一样。

开卡是失败的,之前的网友已经给了答案。现在问题来了,有大佬说明了要跳线,也有人发了无奈大神的链接,就先研究一下他的帖子吧。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85198 这里感谢无奈大神的奉献啊!顺便借用一下大神的图。

图中E2.E12.N2.N12这几个点3.3V,由于这个是BGA152的颗粒,而我这颗是BGA132的颗粒,可能不一样。结合网友贴提到过测量外围无异常的结论,这些可以先忽略过,要是开不出来再回头研究。
K3 GND
K10 NC
H11 GND
这几个点比较重要,围绕这些研究吧。大神的处理方法是K3和J3短接,H11和G11短接,个人觉得这后面的接法是错误的,G11是Vssq,经过测量对地电压是1.8v,短接后电压就是1.8V,与H11 GND结论不一样,矛盾了。所以我直接改成H11和J11短接。和K3的一样的接法。K10这个脚由于板子上是没有任何引线,原本准备不处理,但是又网友测量得出这个点板子电压3.3V,于是我把K10和J10短接,(事后证明是错误的,代价烧毁一个颗粒,当然开卡也是失败的)。其实K10点处理方法是,板子K10点无引线出来就不用做任何处理,如果有引线的话,则按照无奈的处理方法挖掉这个点。一般的主控板不用理会这个点,如果开不了卡排除颗粒坏块虚焊主控虚焊等全部问题后再考虑处理。

这是经过跳线后的样子。

ID已经改变了,这是并联CE后的ID,89,C4,E5,32,AA,01。按照这个CE即可完美开出512GB容量。

至此2246EN开卡到此结束。
下面就是回到主题,2258XT开卡需要专用版主控?其实按照这个跳线方案也能完美开出容量,我手头没有58XT的固态主控,就用这个U盘主控测试一下。

上面原来是镁光的B17A8Tb颗粒,换上这个进行测试,这颗粒开B0KB模式可以开768GB,我们就按照720GB进行开卡(要不我这标题就没意义了)。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的,上图的ID:89,CC,F9,32,AA,01这个ID是错误的,直接开不过,需要短接上电才能识别之前的C4,E5的ID,这里我就不上图了。这里说一下,有些小白可能不知道怎么开720GB,在选项中没有720GB这一项(2258H是有的),只有640GB。

Cap Type选择Manual,Aetting Capacity manually(手动选择容量)填写1480841824,后面SECTORS是扇区的意思,也就是一共这么多扇区的容量大概就是720GB。

注意,一般这种颗粒都是白片,坏道很多,不建议开720G。如果上面的容量开卡失败,则证明坏块很多,把1480841824这个数字的前三位数148减1或2的得数开卡,减到能开出为止。做固态盘的话最好多保留一点OP容量。

格式化后705GB可用。最后来跑下分。

当然这是开心模式,过了之后能掉到两位数,由于时间关系就不跑了。
关于软件我的的都是来自量产部落,由于怕封号的原因就不上传了。

在软件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个这个玩意,哈哈。
研究这颗粒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还报废了一个颗粒,希望大家有M币的使劲砸吧。

网友A:
我想说,你这个是正解,6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你这个是正解,666

我是在你和无奈大神的帖子的基础上研究的,你的帖子我研究了好多遍,只是你没有研究无奈的跳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你和无奈大神的帖子的基础上研究的,你的帖子我研究了好多遍,只是你没有研究无奈的跳线。 ...

我没研究跳线,我不知道原理,不敢研究,怕烧了

网友:
我是直接问人的,人家告诉我跳线,按着跳就成功了。

网友(2020-02-29):
牛逼,只是图上的连线被水印都挡住了啊。再问问用什么连的?连的挺漂亮的

网友:
这个颗粒我也用,微距实在是太差了,本人手机,仔细看了一下,剩下的三片空余位置,K10确实都有引线,不知道这个专用板子能不能上两颗组成1.5T,还是原厂就已经去掉了K10这个点,然后焊接上去的,还有请教一下,如果是屏蔽K10这个点,用在2258H上面有没有固件支持,量产部落的所有固件都有,这个颗粒跑了一次,看了一下,坏块没有那么多,比较意外

楼主:
K10不用管,按照图上跳线即可。这个颗粒我已经做了好的1T固态U盘了。由于颗粒是年前拿的,价格较低,现在涨价了,一个盘1200,蛮香的。

网友(2020-05-23):
请问是k3和h11接地行了吗。

网友:
虽然不懂技术 但是还是收藏学习一下

网友(2022-04-17):
版主可以远程开个卡吗,和你这个颗粒一样,现在识别正确,付费,QQ 252878830 ,可以加我QQ

网友(2022-06-10):
我的04T按图片颗粒上的跳线后直接无法读取了怎么办?

网友:
没有这个颗粒,先学习、收藏……说不定后面用得上

网友(2023-05-04):
收藏一下可能用的到

网友(2023-10-19):
已测试,开卡成功。楼主

网友B(2024-05-31):
这个id我有个盘七彩虹的sl500 720g直接就开卡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id我有个盘七彩虹的sl500 720g直接就开卡成功了。。

板子带缩CE跳线

网友(2025-04-01):
一模一样的颗粒 七彩虹720G的好像 SM2258XT 现在全是坏块  请问用哪个工具开卡的  试了好多都失败

网友:
小白提问 这个29F04T2AWCMG2 颗粒是必须 跳线才能开卡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