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块硬盘有救吗?

楼主(2019-12-10):
一块希捷的ST500DM002硬盘,正常使用突然有一天就不识别了

线路板型号

根据网上的教程试了一下修复固件,不知操作方法正确不?出这一堆提示

大神看看

网友A:
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软件?

F3 Repair Tools 5.5 啊

网友B:
把线路板拆下来用棉签擦擦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线路板拆下来用棉签擦擦触点

嗯,试过了,无效

网友:
加电有没有敲盘,如果没有,可以找专业的修一下,不要数据会便宜很多。如果敲盘,建议放弃吧,因为修理的费用和买块新的差不多。

网友:
如果没有重要数据,没价值修了,现在500G的二手的才50来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