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天冷了,拆个水电分离柔性发热丝的电热水袋

楼主(2019-12-10):
这个热水袋已用了三个冬季,今年拿出来用了几次就不能加热了,拆开看看。

1、外观

2、三脚的电源插座

3、排气阀的结构

4、剪开。加热元件是柔性发热丝的

5、故障点:发热丝的连线其中一根已折断了。因为这里使用时会动来动去,时间久了就折断了。

6、柔性发热丝,不是碳纤维的发热丝

7、剪下插座

8、75度的温控器

9、102度的温度保险,这个不拆出来了,因为这里面用环氧树脂封固的,太坚硬了,怕弄伤手

结束,谢谢观看!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网友A:
不知道那个加热丝是镍铬电阻丝还是康铜电阻丝。如果是康铜电阻丝,就爽了,可以用来燃放烟火爆竹。正好要过年了。

网友: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加热元件,以前的印象是那种很小的电乌龟加热方式。

网友:
第一次见内部结构,谢谢分享

网友:
电热丝式的不错,安全,现在便宜货还都是不安全的电极式的

网友:
编成中国结效率会更高

网友:
编这个结,也是需要成本的

网友B:
电褥子里面   是不是 这样的加热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那个加热丝是镍铬电阻丝还是康铜电阻丝。如果是康铜电阻丝,就爽了,可以用来燃放烟火爆竹。正好要过 ...

看样子应该是镍铬电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褥子里面   是不是 这样的加热丝

是的,一样的

网友:
哈哈,这是弄了个电褥子扔里面了啊

网友:
电热丝可以改成个电热垫子

网友C:
这种比水导电的安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比水导电的安全多了

水电分离的除了价格贵,寿命与安全性都比电极式的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那个加热丝是镍铬电阻丝还是康铜电阻丝。如果是康铜电阻丝,就爽了,可以用来燃放烟火爆竹。正好要过 ...

我觉得一般是镍镉电阻丝,成本比康铜低廉。好像充电式点烟器有不少,镍镉合金片冲压两股漩涡,早期的可能有康铜电阻丝加云母片防止压断。

网友:
这玩意都不怎么禁用,我家也用坏两个了

网友:
这样拆开不就报废的吗?

网友:
以前见过的水电分离是用电热管的

网友:
网子编的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红色的发热丝,我以为是方便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