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DIY的白光T12款吸锡器

楼主(2019-12-10):
看图吧,懒的码字了。

网友:
应该批量生产。

网友:
做的很漂亮。能展示下内涵更好。

网友A:
关键是那个45度角的头是怎么搞出来的呢?

网友B:
打广告都懒得打文案

网友C:
吸锡头部的白色垫片是什么材料  能耐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那个45度角的头是怎么搞出来的呢?

这个可以称为C10,是定做的,出厂就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广告都懒得打文案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吸锡头部的白色垫片是什么材料  能耐高温

特殊垫片,能耐350度

网友:
我DIY吸锡器前后花了有2000大洋,各种材料各种测试。刚开始是用黄花手动吸锡器去改,然后T12,再后来用白光809手柄,最后用FM204发热芯和山寨手柄,吸锡泵也由真空泵换成了空压机和工业上用的真空发生器,这样才完美解决所有问题。DIY一台好用的吸锡器难度比较大,花的时间也多,有时间和动手能力的才搞了,否则的话直接买成品(还得买进口品牌才好)。

网友:
这种盒子叫什么,有链接吗

网友(2020-12-22):
引用 网友C:
吸锡头部的白色垫片是什么材料  能耐高温

特氟龙,塑料王,聚四氟乙烯呗,这个并不耐高温,180℃时已经相当软了,PEEK才上得了400度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殊垫片,能耐350度

聚四氟乙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