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没人会用数字万用表测量D1875功放管好坏?

楼主(2019-12-10):
这个惠威杜希有源音箱,通电就炸保险。我拆了测量两个滤波6800的容量还有5900,6100的样子。整流桥也没坏,都说1875短路了。我拆下来测量,发现4个D1875加上第一个之前拆的LM1875,5个引脚怎么测都是无穷大,百度一下说的好像测量不出来好坏,特别是数字万用表,这么热门的玩意居然没办法测量好坏?

网友:
不懂,会不会是上散热片时没装绝缘片?

网友:
测电源脚对地电阻值

网友A:
看样子是炸交流保险,查查变压器是不是札间短路
把牛到板子之间的线取下来看还炸不,或者取下1875还炸不
那4个D1875是原板子上的?应该是2030吧

网友B:
是不是你那大电解漏液造成板子上短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那大电解漏液造成板子上短路啊~

看了底部没漏,晚上串灯泡测环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炸交流保险,查查变压器是不是札间短路
把牛到板子之间的线取下来看还炸不,或者取下1875还炸不
那 ...

惠威的估计是国产1875,也可能是2030喷的

网友C:
这个1875可不是功放管,这个外围电路很简单,外围阻容不坏、电压不超换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1875可不是功放管,这个外围电路很简单,外围阻容不坏、电压不超换就是了~ ...

太专业了,说说具体检测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炸交流保险,查查变压器是不是札间短路
把牛到板子之间的线取下来看还炸不,或者取下1875还炸不
那 ...

是环牛初级短路,100w灯泡亮瞎眼

楼主:
环牛初级短路

网友D:
自己去搜这玩意的典型电阻值,测测就知道了,当然这只是大概判断好坏,最终上电试试才靠谱

网友:
好像没看到喇叭保护延迟电路,保险点最好别接喇叭试机,如果真是惠威的,一不小心开支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去搜这玩意的典型电阻值,测测就知道了,当然这只是大概判断好坏,最终上电试试才靠谱 ...

拆了环牛单独试了,立即炸保险,环牛已经坏了

网友E:
保险到环牛仔细检查,应该与环牛后面没有关系了,更好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险到环牛仔细检查,应该与环牛后面没有关系了,更好找问题。

就是环牛坏了

网友F:
环牛线圈断了,自己重新接一下就行了。

楼主(2020-01-11):
引用 网友F:
环牛线圈断了,自己重新接一下就行了。

都烧保险了,居说是通病,估计是铝线牛烧化几圈了,拆了也浪费时间。

网友:
测量各脚的对地电阻吧,如果阻值很小那就可能短路

网友(2020-03-10):
这些1875的待机功率很大的,我有个惠威1010,空载待机十几瓦,管子和牛都好热,当然坏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