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DIY一个1T U盘

楼主(2019-12-10):
手痒买了两颗512G的4CE QLC颗粒,双贴3280,做个1T U盘。
4CE N18 QLC,单颗512G。

先贴一片。
CE识别正确。

量产成功。这货竟然用的是B16的ISP,没想到。

跑分
有cache,跑1G的写速213有点唬人。

下面双贴

双贴量产成功。

下面问题来了:
as ssd bench分数都没跑出来就掉盘了。

先说一下本人的贴法:
SM3280各商家说明的BGA第一脚的位置 ,是和板子丝印相反的(不明原因)。

借商家的图一用。

正常偶数CE的颗粒,正向反向贴,应该都能正常识别,正常开卡的,因为焊盘定义是对称的,所以这里本人也没理会,直接按照板子丝印贴的,难道掉盘跟我的贴法有关系?

这是另一商家的说明,也是说颗粒要反向贴。这里本人有个疑问,对于2ce,4ce这种偶数ce的颗粒,正向反向贴,区别真的很大吗?
还有,这货能开成128G SLC吗?

网友A:
我就想知道,存的大姐姐会不会过2 个月不见了

网友B:
手里有个古董U盘才32MB,和楼主这个1T的比,1T=1024GB=1024*1024MB=1,048,576MB,

网友:
密度这么大的存储芯片,不耐高温吧,我觉着比较悬。

网友:
可以存好多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存的大姐姐会不会过2 个月不见了

不要老想着大姐姐,对身体不好

网友:
这么大……会不会还没填满就死翘翘了………

网友C:
可以存10部4KHDR杜比全景声小姐姐影片

网友:
请教下楼主,小米6的128G内存能不能做U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个古董U盘才32MB,和楼主这个1T的比,1T=1024GB=1024*1024MB=1,048,576MB, ...

我觉得你的古董32M,可能比我这个1T的还要贵

网友:
好東西!
可惜3280暫時還沒加寫保護開關成功…
軟件控制的寫保護也沒有……

网友:
1TB,太恐怖了

网友:
搞完发现这玩意就是个玩具~

网友D:
as2258有支持SLC开卡,2C,D4,0C,32,AA,00   M16A   SLC。

楼主:
引用 网友D:
as2258有支持SLC开卡,2C,D4,0C,32,AA,00   M16A   SLC。

这么神奇?哪个版本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存10部4KHDR杜比全景声小姐姐影片

有点出息可以吗,我要存蓝光高清喜洋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神奇?哪个版本支持?

点序V3210版支持,ID和慧荣开卡软件显示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序V3210版支持,ID和慧荣开卡软件显示的一样。

我靠,权限太高了,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存10部4KHDR杜比全景声小姐姐影片

你说的这东西我不懂,能否指点一下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