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三洋剃须刀SV3830U

楼主(2019-12-10):
很简单的电路,不充电了拆开与大家分享看看三洋早期的剃须刀做工,顺便问一下高手是哪坏了。

网友:
有点像山货的感觉

网友A:
量一下变压器有输出吗

网友:
肯定不是三洋的,应该是山上的,测变压器初级,如果断了就扔吧,如果没断,再测串联的电阻。

网友:
山货没有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变压器有输出吗

刚量过,有输出,大概11V。

网友:
头一次见到单边偏心轮结构,需要两根弹簧支撑。我以前见到的充电理发推子,电机输出偏心轴结构,只需单根弹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量过,有输出,大概11V。

既然变压器没问题,查一下整流二极管,我怀疑电池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量过,有输出,大概11V。

电池刚换,变压器路过二极管只有0.04V,二极管掉了,刚接上正负方向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变压器没问题,查一下整流二极管,我怀疑电池坏了

看看焊的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变压器没问题,查一下整流二极管,我怀疑电池坏了

二极管标有S3C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感觉做工一般,可能如楼上所说的是山寨?

网友:
居然用这么大变压器,用料舍得

网友:
鬼子爱用往复式的

网友:
三洋还做这个东西?看起来很low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