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缝纫机拆解加油

楼主(2019-12-10):
这台机缝纫机都有好几年了,是时候保养一下了

网友:
高手啊大婶,我妈家还有一台老式,脚踏的那种,差一点让老太太给卖掉哈

网友A:
高大上的家伙啊,比较担心那些尼龙件和齿轮碎掉。
早年从供销社50元买了一个残损缝纫机,台板给小孩当作业桌,机头上用了个烧煤鼓风机电机+2级皮带减速轮当成电动缝纫机,也满足了缝缝补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大上的家伙啊,比较担心那些尼龙件和齿轮碎掉。
早年从供销社50元买了一个残损缝纫机,台板给小孩当作业 ...

我觉得早期蝴蝶牌缝纫机更耐用一些,虽然功能简单,但是里面很多金属零件,有一个串励电机和脚踏开关。原来现在的缝纫机改成直流电机,不知道是不是钕铁硼定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大上的家伙啊,比较担心那些尼龙件和齿轮碎掉。
早年从供销社50元买了一个残损缝纫机,台板给小孩当作业 ...

一般布料都能用,现在电动车电机里的行星齿都是尼龙的,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布料都能用,现在电动车电机里的行星齿都是尼龙的,应该没有问题的 ...

录放像机里就是很厉害的尼龙齿轮,大多也不坏,可是我的一个机器里的装载齿轮碎了,导致我的珍藏看不了,可能我的运气不好吧,听说3d打印可以做特异的零件,不知这种重载的齿轮能不能打印。

网友:
几年前我搞了个兄弟牌回来,总是挂不上底线,3年后,女儿想用,不知她调哪儿了,底线挂上能用了

网友B:
这种缝纫机怎么都是所料齿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缝纫机怎么都是所料齿轮啊

便宜货用不上金属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放像机里就是很厉害的尼龙齿轮,大多也不坏,可是我的一个机器里的装载齿轮碎了,导致我的珍藏看不了, ...

那自己刻都得刻个齿轮了,珍藏珍贵哦,转成MKV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