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种球形灯泡能无损拆开灯罩吗?

楼主(2019-12-10):
(图片)

楼主:
灯罩能完整拆了吗,不行就敲掉了。

网友:
拧不动就是胶粘的或者超声波焊接的

网友:
胶粘的,用力一拧就开了。

网友:
用撬棍,稍微用力应该就开了

网友:
一般都是胶粘的,能不能无损拆开,要看胶的质量。

网友:
那种有u型散热的才不好修

网友:
先确认是不是玻璃,如果像水晶球发凉,估计是玻璃外壳。我以前拧碎过一颗美的3瓦小球泡灯。

网友:
拿裁纸刀在球泡表面划一刀,能划出痕迹就放心用力的朝一个方向狠狠的拧,螺口附近使不上劲的话包个毛巾。我曾经拧到螺口的锋利地方把手划破了的。

秘诀在于朝一个方向恶狠狠的均匀的用力拧,不要用力一下停一下的拧。

网友:
塑料的可以,玻璃的不行

网友:
一般灯罩里有胶固定,我拆过几个,是沿着灯罩和灯体之间缝隙小心撬开一点,然后扩大。会有一点撬痕,没法无损。内部散热铝桶也会有变形。

楼主:
废了点功夫还是用小刀撬开了,能看出是什么规格的LED吗?(灯珠尺寸2mmX3mm,能有1W的功率吗?)把坏的刮掉点上焊锡居然亮了,哈哈。

楼主:
为什么LED焊在铝板上不会短路,看着黄色的灯珠下面是一小块金属材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