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本田缤智遥控钥匙拆解更换电池

楼主(2019-12-10):
上个月车子仪表盘提示钥匙缺电: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138
之后换了备用钥匙,今天也提示电量不足了,那就自己拆开换电池吧,开始还担心不是常见的电池,准备先拆开看型号再上淘宝网购。

两把钥匙都电量不足了

先拿下机械钥匙,插入顶部位置/如下图示,轻轻一转即可打开外壳

或者直接用指甲走一圈也可拆开

有点脏,拆开后顺便用牙刷清洁一下缝隙的污垢

内部贴有进水检测贴纸,还是白色的,说明没进过水

NXP F2951X0700/SGY893.1 单片机

原配是松下CR2032纽扣电池,很常见的型号,数码之家坛友每个人手上肯定都有备货

拿出以前在数码值得买 推荐的倍量纽扣电池装上去,记得不到1元1粒,囤货来着,终于派上用场了,但估计不耐用

按锁车键测试一下,红灯亮,OK,装回收工。不到1元钱解决问题还不用跑4S店

装回时注意防水橡胶垫要理顺,安装到位,以免影响防水,盖子再压回去就好啦

end

网友:
看到图5时我还以为是铜屏蔽罩呢

网友:
跑了1Wkm,去西藏新疆跑的,国道为主

网友:
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 ... bba/46212455-1.html
这个是我折腾4S配的导航,没有成功。

http://www.xcar.com.cn/bbs/viewt ... 430178#pid967032973
这个是游记

网友A:
9个油掩面路过。。。

网友:
拆这锁匙根本就全程不用螺丝刀!方便得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9个油掩面路过。。。

看这油耗新疆西藏国道应该不塞车,不然跑市区上下班试试

网友:
机械钥匙撬钥匙中间2个凸起来的胶块就ok。同时本田路过,不过我是杰德 1.8 上下班8个油

网友B:
两年跑了35000,钥匙换了几次电池了,便宜电池随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年跑了35000,钥匙换了几次电池了,便宜电池随便换

2.5年5万公里还没换电池

网友C(2021-03-18):
其实你用机械钥匙头撬一下这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用机械钥匙头撬一下这边就好了

网友:
我这钥匙没有滑动杆怎么取出机械钥匙啊

网友:
汽车遥控钥匙用山寨电池会很快嗝屁的。这玩意在发射信号的瞬间电流还是蛮大的,山寨内阻大电压掉落的厉害

网友(2021-09-13):
这个钥匙换电池还是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