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色LED灯故障求诊断

楼主(2019-12-10):
1.三色Led灯,内有8根灯条,1、2、3、4灯条黄色白色均不亮,5、6、7、8灯条只有黄色灯亮,白色不亮。
2.调换驱动器电源输出,还是同样问题,1、2、3、4灯条黄色白色均不亮,5、6、7、8灯条只有黄色灯亮,白色不亮。
3.5678灯条上,有个别黄灯也不亮;
4.调换灯条,发现4号灯条和8号换位黄灯也能亮

楼主:
是灯条坏了还是驱动器坏了?

网友:
灯条4有坏的

网友:
这是一道逻辑分析题哈哈

网友A:
驱动器95%以上没有事换灯条吧你仔细观察一下看看LED灯珠上面有没有小黑点,建议你还是全部换了吧亮的一侧估计也用不了太久了,建议你还是买一点好的灯板装上,如欧普,雷士再买一个分段计时器,不建议维修因为这种不是什么好的灯珠,维修完之后估计用不了一年又坏了,我家的修了两次没用到一年,现在全换了欧普灯板

楼主(2021-12-25):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95%以上没有事换灯条吧你仔细观察一下看看LED灯珠上面有没有小黑点,建议你还是全部换了吧亮的一侧估 ...

谢谢您,好久不上,自己找到坏的灯珠,把坏呃呃呃灯珠短接,开的时间长了,焊点就脱落了,耐不住高温,还是换质量好的灯条吧

网友:
最近刚把客厅灯修好,咸鱼买的首尔四代灯珠5000K,换上后色温亮度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