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老婆修电瓶车

楼主(2019-12-10):
老婆平时开车 电动车也是偶尔骑 所以拖了几天 仪表盘凹下去了

楼主:
上工具 大晚上的 用这个下螺丝快 拆开看是仪表盘固定螺丝断了

楼主:
上万能热熔胶了 拆装一共半小时 老婆表示不满意 胶打的丑了

楼主:
上修复图 丑就丑吧 反正也不常用

网友:
楼主,把图片都放在一楼就可以了,你这样一张图片占一楼。。。。。。。

楼主:
另外发个奇怪的电池 小身板 12v 有坛友知道哪里用的吗

网友:
这个12V电源我们家的无线门铃有在用的,门外面的按钮用的就是这种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发个奇怪的电池 小身板 12v 有坛友知道哪里用的吗

电动车,自动卷帘门的遥控器里用的。

网友A:
这个电钻用的怎么样?最近想买便宜的电钻耍一耍

网友:
电池一般是遥控器用的,里面是8颗1.5V纽扣串联

网友:
顺着仪表盘周围再打一圈胶。

网友:
大婶,不是你家领导说你啊,这胶粘的也确实挺独特的嘛哈哈,明显就是没有学习氩弧焊啊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发个奇怪的电池 小身板 12v 有坛友知道哪里用的吗

遥控器,无线门铃

网友:
你这胶确实打得太丑了

网友:
热风枪120度吹化咯

网友:
打胶记得打仪表盘背面。。。。

网友:
必须要返工啊,要不怎么交得了差。胶要打在里面就美观啊!

网友:
这胶时间长了会发黄变脆,最好用硅酮胶

网友:
这个12V的我家吊灯的遥控器也用这个,电磁波遥控器,不是红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钻用的怎么样?最近想买便宜的电钻耍一耍

简单用用可以的 我用来组装过孩子的书架 可以胜任 平时维修下螺丝上螺丝用用 打孔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