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灯维修!!

楼主(2019-12-10):
本人有两个一样的钓鱼灯 蓝白光 双光源  其中一盏好久没用。另一盏前段时间还用住都很正常。但有一次充电过程中。我手碰了一下铝合金电筒外壳。啪一声  静电引起的 。然后充电指示灯全灭。原来是有循环闪烁充电指示。 然后在按开蓝光或白光也全部不亮  。不懂击穿什么管子了。自己无法修复。也不懂原理。望各位维修达人帮忙维修 有偿的 。本地一看有贴片或打磨芯片的都不愿意维修都说不会!!!我知道现在蓝光钓鱼灯便宜。但它里面一个功能吸引我很实用。就是无极调光亮度。。所以我看了市场都是高中低三档光 不适合我。想看看论坛有维修高手维修!!!!有偿  可私信我 。或留言我看到会回复 。我地址 广西南宁横县

网友A: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楼主把板子跑一遍,电路绘出来在线就能分析故障了,打磨芯片也不怕。另外,无极调光芯片有好几款,我的帖子里有两款可以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楼主把板子跑一遍,电路绘出来在线就能分析故障了,打磨芯片也不怕。另外,无极调光芯片 ...

我寄给你帮我维修喂   如何 ?我电子技术属于小白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寄给你帮我维修喂   如何 ?我电子技术属于小白鼠!!!

说实话,来回邮费二十多块,另外还得买元件,建议楼主还是尝试自己修修,维修的过程也是学习知识成长的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