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维修达人!!!

楼主(2019-12-10):
本人有两个一样的钓鱼灯 蓝白光 双光源  其中一盏好久没用。另一盏前段时间还用住都很正常。但有一次充电过程中。我手碰了一下铝合金电筒外壳。啪一声  静电引起的 。然后充电指示灯全灭。原来是有循环闪烁充电指示。 然后在按开蓝光或白光也全部不亮  。不懂击穿什么管子了。自己无法修复。也不懂原理。望各位维修达人帮忙维修 有偿的 。本地一看有贴片或打磨芯片的都不愿意维修都说不会!!!我知道现在蓝光钓鱼灯便宜。但它里面一个功能吸引我很实用。就是无极调光亮度。。所以我看了市场都是高中低三档光 不适合我。想看看论坛有维修高手维修!!!!有偿  可私信我 。或留言我看到会回复 。我地址 广西南宁

网友:
有两块对比着测量应该可以找出损坏的元件,但如果是IC坏的话,这无字IC就要靠大神根据电路指点一下迷津了。我不会。

网友A:
@温力口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温总就是广西南宁滴。。。

楼主:
无法独立回复遇上两位  我不会测啊 在说了 两块都坏了。温总是哪位啊  ?维修达人 ?

网友:
老乡帮顶!不过修这个基本上很难,一般都是单片机

网友B:
看下u1输出正常直接扔,无输出负载不短路也许还有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力口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温总就是广西南宁滴。。。

我四海为家,现在别处了。。。。。

网友:
兑换一下主控试试,然后再兑换6脚芯片

楼主:
主控我估计不用对换了  。(我听本地维修的说主控那里需要有个信号激活才行之类的。因为以前有过不亮灯 但只要插电激活一次即可正常 。现在如何插电就是八角的发热。)八脚的集成块我见插电充电发热对换过了一样发热 。六脚的还没试过 。我也尝试看看U1 输出那里看看!!

楼主:
网上找了这个型号的主板也是找不到 !!!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u1输出正常直接扔,无输出负载不短路也许还有救~

我邮寄给你维修如何 ?我不会 啊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邮寄给你维修如何 ?我不会 啊  !!!

mcu没坏哪里坏了都有辙,单片机挂了给谁也搞不定,邮寄邮费比这个钓鱼灯也不便宜了~

网友C:
看来这哥们对这个灯情有独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这哥们对这个灯情有独钟。

是 的   很倔  用惯了 有感情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没坏哪里坏了都有辙,单片机挂了给谁也搞不定,邮寄邮费比这个钓鱼灯也不便宜了~ ...

就是博单片机没挂  。邮费我来出。情况我也说了就是充电过程中碰了一下电筒铝合金外壳(没拆开正常使用哪种)。静电   另一块板就是充电一直冲 不转灯   然后一开 也挂了 估计电压过高之类的  但换好的灯珠板也不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博单片机没挂  。邮费我来出。情况我也说了就是充电过程中碰了一下电筒铝合金外壳(没拆开正常使用哪 ...

帮你找到了厂家,有单独的板子卖的,23一个,下面这个页面倒数第二个就是,联系厂家问问看吧:
https://hcwsktkon.b2b.hc360.com/shop/businwindow.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帮你找到了厂家,有单独的板子卖的,23一个,下面这个页面倒数第二个就是,联系厂家问问看吧:
https://h ...

顶一个,这你都能找到。看了看还真是这个。楼主可以多买几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你找到了厂家,有单独的板子卖的,23一个,下面这个页面倒数第二个就是,联系厂家问问看吧:
https://h ...

历害 ,热心人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找到了厂家,有单独的板子卖的,23一个,下面这个页面倒数第二个就是,联系厂家问问看吧:
https://h ...

妈呀  太感谢了  我找了很久   非常感谢 就是这款灯   刚刚联系了 可惜电话就一个手机是留言那种 !!再想办法联系上先    够呛  忙活了了大半天居然联系不上 什么阿里巴巴啊  手机啊  都无法联系上   这有点伤心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一个,这你都能找到。看了看还真是这个。楼主可以多买几块

我想买啊 可惜我弄了半天联系不上人联系不上 货源  没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