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c3844方案12v6a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9-12-10):
第一次见uc3844第6脚直接一个1000p涤纶电容到mos控制极的电路,gs端有个15v稳压管,有哪位大神能解释一下吗?一般是接一个电阻之类的不是吗,主要增加驱动回路阻抗降低振荡,不明白不明白,输出端有时候手摸一下就没输出,测8脚5v乱跳,只要正常后8脚稳定5v

网友A:
没看错的话正中有条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错的话正中有条飞线

你没看错,那个是副绕组到7脚的22欧电阻,原来就是那样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原来是短接的,机器我维修过的,原来烧一片

网友B:
这个充电器好厉害的说

网友C:
15Ⅴ保护吧,同电磁炉18v。有个p也不怪,隔直啊。怎么摸的?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器好厉害的说

厉害个屁一般的充电器,这么大电流居然没设计风扇电路,其实就是个恒压限流充电器,居然写浮充13.5v,非三段,确实可以到6安,但不敢用6安长时间使用,用3安加风扇可能顶一下,而且我换的还是svf4n65的管子,这管子牛逼哟,上3安滋滋声不知道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Ⅴ保护吧,同电磁炉18v。有个p也不怪,隔直啊。怎么摸的?不明白

有个p??不懂,你说的是电容吗?其实我打错了,是0.01uf串一个电阻到控制极,这种电路一般都是pwm管子输出加一个小电阻到mos的G极,我这个是电容,所以我也不懂,手摸的是输出端,没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厉害个屁一般的充电器,这么大电流居然没设计风扇电路,其实就是个恒压限流充电器,居然写浮充13.5v,非 ...

头像的PG很性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像的PG很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