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IY的蓝牙音箱 为什么声音很小??

楼主(2019-12-10):
在某宝上买了块蓝牙功放板     3.7V电压供电的       带两个声道F类功放
接了原来的旧音箱     听也正常   但是音乐声音要比蓝牙模块内置的启动声音要小一半

把手机音量开到最大    音乐的声音 只有  蓝牙模块内置的声音一半

求解答???

网友:
功率不一样吧,音箱喇叭的阻抗大点

网友:
加高一点供电电压试试,毕竟F类的功放输出功率比较小,所以也就这样了,要么就直接用蓝牙接收模块+有源音箱(或A类/B类功放)

网友:
你买的蓝牙板不带功放,你再买个小的数字功放就可以了。

网友:
小的数字功放多少钱

网友(2022-11-12):
应该是输入阻抗的问题,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A:
应该是阻抗的问题,我也碰到了。

网友:
无功放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阻抗的问题,我也碰到了。

应该和阻抗没关系,楼主的意思是蓝牙模块的开机提示音比音乐声大,同一个功放和音箱为什么开机提示音大而音乐声小,估计还是蓝牙内设置的问题

网友(2022-12-15):
音量小一般的都是功放的功率太小了,或者和喇叭阻抗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