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折叠餐桌如何固定?

楼主(2019-12-10):
请教一下坛友,家里的餐桌有些年头了,是折叠式的,展开是圆形。
折叠的两边就是一个荷叶铰链固定的,折叠时,中间被桌面背部的一个卡扣固定住。打开时,把卡扣从中间往右掰开。
可能当时五金件没有装完整,折叠的边展开后不知道如何固定住。
折叠边在折叠时,背面和桌子背面基本重叠在一起的,所以背面是光的,没有装五金件。

有知道的朋友指导一下。谢谢。
附上照片。

网友:
折叠桌子的固定强度一般都不怎么样吧,

小时候见过折叠的圆桌,
折起来后三条桌腿 “ 变成两条 ” 桌面也竖起了可以靠墙立着了,

不知道你这桌子远看是啥样

网友:
去卖家具的地方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有的是荷叶本身有个可以搬成直角的支着桌面,有的是桌面可以转一下和桌身错开个角度用桌身支撑着,你这图拍得也看不清楚结构,自己研究研究吧

网友:
试一试打开后台面转90度。

网友:
首先,桌面下面是x字的框架,不是长方,打开时转90度,正好架住,固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