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求助联想一体机启天A3000

楼主(2019-12-10):
拆解求助联想一体机启天A3000 不开机了 谁能帮忙看一下图一网站的帖子复制过来 我没权限看不到

那个芯片是南桥 准备加焊它一下

网友A:
今天接到两台联想启天A3000一体机,版号:M3A76S RS780Q-LAI02 V:1.0;     故障:开机不显示,风扇正常转
     检修:接上电源看电流,开机电流跑1.13左右,没有跳变,     维修:电流没有跳变,证明主板没有工作。加焊南桥后,故障解决,两台一体机都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
联想AMD的开机不显示有时换CMOS电池发现奇迹

网友:
南桥赌神三板斧:插拔内存,刷BIOS,重焊南桥

网友:
换主板解决问题

网友:
前几代的AMD发热还是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接到两台联想启天A3000一体机,版号:M3A76S RS780Q-LAI02 V:1.0;     故障:开机不显示,风扇正常转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接到两台联想启天A3000一体机,版号:M3A76S RS780Q-LAI02 V:1.0;     故障:开机不显示,风扇正常转 ...

那个芯片是南桥 准备加焊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