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怪兽充电宝硬解spb50成功

楼主(2019-12-10):
论坛里看有个大神发的拆机教程,已经成功学习。谢谢大神的经验。刚开始没成功是因为没按步骤操作。目前以成功学习。

网友:
光享受成功的喜悦了,教程呢?哈哈

网友:
能硬解的都是高手

网友:
六脚芯片堆锡?

网友:
来论坛可以开眼界也能学到知识。

网友:
开壳技术有待加强!

网友:
能整下一下教程学习吗,谢谢

网友:
没看到教程,可惜了。

网友(2020-01-14):
好难拆啊,有个没拆开

网友A:
教程呢,按下冲电键,几钞后断了,没输出。怎么搞的咯

网友(2020-03-15):
我也用此法破解,不过没有拆电池,六脚芯片堆锡,后来拆开电池+极,再充电,死机。你拆了电池吗?

网友B:
哈哈,我找到最完美的方法,不用焊锡,不用拆电池,1秒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找到最完美的方法,不用焊锡,不用拆电池,1秒解决

不用焊锡,不用拆电池,怎么办

网友:
能硬解的都是高手,软硬兼施。

网友(2020-05-03):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找到最完美的方法,不用焊锡,不用拆电池,1秒解决

哈哈,我找到最完美的方法,不用焊锡,不用拆电池,1秒解决  怎么搞

网友(2020-11-05):
引用 网友A:
教程呢,按下冲电键,几钞后断了,没输出。怎么搞的咯

同样,试了好几个都是这样

网友(2021-01-13):
看到标题就进来了

网友:
很简单,短接三个脚MOS  继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