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谁发表一点维修poe交换机的经验或者原理

楼主(2019-12-10):
现有两台丰润达9口poe交换机,都是 网络不通,用poe分离器测试供电正常,但是接入poe摄像机就是不通,检测外置电源正常,一台指示灯像是不断重启,另一台指示灯都不通,但是有一口绿灯微亮,一点思路没有,谁给出个检测方案,谢谢!

网友:
这玩意修起来太难了,一般都是主芯片坏的,

坏了直接换一台新的

网友:
网络芯片烧了吧,POE供电是芯片协议的!

还有就是查查网络芯片供电看看。

网友:
如果poe隔离做的好,一般网络交换部分不会烧的,烧也大多数烧网变
查查分离后的48-5或者48-3.3电源转换部分吧,长时间的机器大多数会滤波电容枯竭爆浆什么的很常见。

网友:
POE交换机供电和网络信号是分开走的,供电正常只是网络不通,一般只需查下网络通道部分,重点查下PHY芯片部分。测试可用电脑连交换机,看网络灯有亮起了再接上摄像机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