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开卡问题,用Q0719A测缓存不过,DRAM TEST Fail

楼主(2019-12-10):
如图,用Q0719A测缓存不过,这个正常不?但是我用BOKB版本又能正常开128gtlc,现在又加了个颗粒成三贴了,这ce是不是识别不正常啊,开不了卡,要跳ce?

网友A:
1、DRAM测试不过是不是DRAM设置不对?
2、CE跳线按这个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DRAM测试不过是不是DRAM设置不对?
2、CE跳线按这个来

我这个有点尴尬啊!2颗29F64B2AMCMG2 1颗29F32B2ALCMG2,组成5ce,我都懵逼了!

闪存还要设置吗?不是贴上直接测试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有点尴尬啊!2颗29F64B2AMCMG2 1颗29F32B2ALCMG2,组成5ce,我都懵逼了!

闪存还要设置吗?不是贴 ...

你那颗32G的还吊愣着干吗?直接拆掉不用,2颗64G开4ch/1ce就行了。
开L06B模式120G,B0KB模式18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颗32G的还吊愣着干吗?直接拆掉不用,2颗64G开4ch/1ce就行了。
开L06B模式120G,B0KB模式180G ...

关键是我还有个32g没贴上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还有个32g没贴上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818
板子和你帖子里的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还有个32g没贴上去!!

一共6个ce,用58xt开没问题,在58H上我不确定能开出来,58H貌似不支持这种不平衡CE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共6个ce,用58xt开没问题,在58H上我不确定能开出来,58H貌似不支持这种不平衡CE开卡。 ...

老哥,闪存没过怎么整呢?测试闪存还要设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闪存没过怎么整呢?测试闪存还要设置吗?

DRAM不是闪存,是缓存,就是主控旁边那个黑条。在设置里,需要设置成对应的容量大小,设置错了,肯定test  f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AM不是闪存,是缓存,就是主控旁边那个黑条。在设置里,需要设置成对应的容量大小,设置错了,肯定test ...

老哥,说错了!是缓存,测试缓存提示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说错了!是缓存,测试缓存提示这个!

在设置里面,缓存品牌,大小,频率设置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设置里面,缓存品牌,大小,频率设置不对吧?

换了个还是不行,频率和缓存类型都没错

网友A:
拍个你个缓存和你的设置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设置里面,缓存品牌,大小,频率设置不对吧?

大佬,加您微信了,麻烦帮忙指导下啦

网友(2021-09-27):
后来开好了吗?我也有对这个颗粒。58h可以开吗?工具里没有这个颗粒

网友(2023-07-28):
引用 网友A:
拍个你个缓存和你的设置图来看看。

大佬,没有缓存,开卡软件配置页面如何关掉缓存配置?

网友(2023-09-07):
怎么样了  搞定了吗  很麻烦啊

网友:
降低缓存频率试试

网友(2024-01-01):
我现在有个也开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