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没有主轴锁的电钻

楼主(2019-12-10):
没有主轴锁的电钻只能拆齿轮箱夹住主轴吗? 还是有什么别的方案 或者哪位大佬帮个忙弄一下。。。 来回运费我出

网友A:
是不是前两天说拆不下夹头哪个 发来我帮你拆 我的工具齐全 拆这个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
寄过来我帮你

网友B:
这要拆中心反纹螺丝还是钻夹头啊,先试试冲击批吧,利用冲劲可能拆得动

网友C:
表述不清楚,很难及时求得解决方案。正如二师兄所问:是拆中心反纹螺丝还是拆钻夹头?
关键一点是:夹头不取下来的情况下,即使拆了变速箱内的所有齿轮,你又怎么能夹得住变速箱最底部的主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述不清楚,很难及时求得解决方案。正如二师兄所问:是拆中心反纹螺丝还是拆钻夹头?
关键一点是:夹头不取 ...

夹头 反丝已经拆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拆中心反纹螺丝还是钻夹头啊,先试试冲击批吧,利用冲劲可能拆得动 ...

20V冲击批 用批头两边连起来了 电钻扭力不管调最大最小反冲半天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述不清楚,很难及时求得解决方案。正如二师兄所问:是拆中心反纹螺丝还是拆钻夹头?
关键一点是:夹头不取 ...

。。。。。 要用切割机弄下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前两天说拆不下夹头哪个 发来我帮你拆 我的工具齐全 拆这个应该不成问题
...

好的 谢谢老哥 我看看还有没有办法 没有就寄给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 要用切割机弄下来吗

是夹头坏了需要更换吗?看你好像用冲击批反冲都取不下来,如果确定夹头已坏掉,把它切割下来也许是最终的办法了。这种情况估计喷除锈剂等方法也不见得能奏效。

网友D:
主轴没有自锁,反牙螺丝取掉的情况下,可以试试夹头卡住一个长柄12mm的大内六方扳手,电钻垫上纸,平躺地上,反转用六方扳手打水泥地,打几下试试,我这样弄下来过几个卡头。当时没经验,带主轴自锁的也这样弄的。冲击批能打反牙螺丝,160牛的我试过打不下来卡头,也千万不要去打卡头。会把卡头打坏。之前还能卡住批头,打完直接把批头卡死了。最后锯了卡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夹头坏了需要更换吗?看你好像用冲击批反冲都取不下来,如果确定夹头已坏掉,把它切割下来也许是最终的 ...

不好用 容易松 想换掉 切割机啊。。。 好吧

网友:
钢锯,很快,分分钟夹头就废了

网友:
钢锯只能锯掉外壳,中心合金钢钢锯力不从心,需要切割机。还是需要拆下主轴才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没有自锁,反牙螺丝取掉的情况下,可以试试夹头卡住一个长柄12mm的大内六方扳手,电钻垫上纸,平躺地上 ...

大哥给力啊 搞定了 开的最大档位 原来用的低速档想用大扭力搞下来 不行 高速档打了两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