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帮忙看一下,u盘提示需要格式化,里面的数据还能恢复吗?

楼主(2019-12-10):
今天u盘插到电脑里突然没有反应,系统提示没有格式化,打开右键属性发现u盘已经变成RAW格式。
用cmd运行chkdsk,提示无法使用:

用disk genius软件查看u盘的情况:

不过,运行“搜索已丢失分区”,结果显示“没有搜索到任何分区”。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u盘里的数据还能恢复吗?如果是因为热插拔引起的,是不是u盘的主控或者闪存已经损坏了呢?

网友A:
pc3000可以恢复   需要搞吗  私信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3000可以恢复   需要搞吗  私信我

厉害啊,连pc3000都上了

网友C:
盘符先别动,用EasyRecovery试试

网友:
重建引导试试~

网友:
重建引导试试
不过数据特别重要的话
建议还是直接找专业恢复的人来处理比较好

网友:
往后翻翻是不是全0,全0就没辙了,乱码或者有文件内容什么的还部分有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连pc3000都上了

朋友的拿来玩玩

网友:
也可以换台电脑试试,不行再按楼上说的做

网友:
据说找专业人士恢复数据随随便便都是几千块钱,

网友:
mjj数据无价,pc3000可以搞,只要价格到位,hostloc

网友:
先用WINHEX之类的免费工具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盘符先别动,用EasyRecovery试试

用了easy rocovery ,提示“未找到数据”。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和帮助。

@hideaway,用了easy recovery,提示“未找到数据”。

@yuren777,@yanyan171,请问如何重建引导?

@bluexiaoyu,确实全部都是0。

@malue2k,也用了WINHEX,提示“0个分区”。

记得u盘出故障的前一天,打开u盘里的一张图片时,图片显示得不完整。不过当时u盘还能用,到了第二天重新关机又开机,u盘已经用不了了。要是当时先知先觉,及时备份就好了…

网友:
u盘不要动,用winhex重建分区表

网友:
winhex应该就可以,千万不要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