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车载制氧机电源

楼主(2019-12-10):
废品铺淘一个车载制氧机电源,aukson®,DC24V>AC220V的350W。电源线被掐断了,拿手里摇晃一下,听见里面咚咚响,肯定有脱落零件了。
拆开学习一下吧!
看图:

原来是输出电感引脚断了,查看其它未发现异常现象。先接上去看啥情况。
接上电感,通电DC15V,嘿,它工作了!输出211V。
起死回生!

网友:
谢谢分享!修好了没白淘。

网友:
这不就是逆变器吗,为什么叫做制氧机电源?

网友:
可以试试接微风扇,我去年夏天,有一台中联微风扇借给我爸,还给我后线圈变烧焦,正好练手改第二台12V微风夹扇,顺便把插头剪掉改USB头,添加防反接二极管和升压板兼容5伏输入。

网友:
看着用料还行,断线都是小问题。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网上299,还有个双 usb口的版本,不过220插口也是备用,实际使用几率很小。

网友(2023-01-29):
应该是一款逆变器,可能制氧机有交流电机需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