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己动手修空调,以及走过的弯路之续集

楼主(2019-12-10):
去年夏天发过一个帖子:
自己动手修空调,以及走过的弯路

    继上次那台空调出故障一年半之后,它旁边的兄弟也坏了。两台空调都是2004年买的,已经15年多,老婆孩子都说早该换了,我想反正都要换了,不如自己先修了玩玩。

    上次左边那台是制冷故障,这次是右边一台制热不正常。具体症状是开机制热,出热风两分钟左右吹冷风,如果不管它,十分钟左右再吹一会热风,如此循环。

    维修的方法有两个,一是从旁边那台空调上拆板子代换,室内板、室外电源板、室外功率板,如果都换了还不行,就是机械部分坏,这样能快速把故障部位确定下来。第二种方法是根据空调原理,自己判断故障范围,再有针对性地检查维修。

    上次已经换过板子,这次我想挑战一下自己,顺便学一下变频空调的原理。

    先上网查了资料,海信KFR-2606G/BPA,基本上没有电路原理图,只有相近型号的,收集了一些。翻了不少空调维修的案例,基本上有个大致的了解。然后开始分析判断:

    一、变频空调有自检功能,按遥控器调出故障码,机器会告诉你哪里坏了。很遗憾,这台空调说自己没故障。准确的说是自身无法判断的故障。

    二、可能是压缩机不工作或是过载保护。这个听声音可以排除,外机一直在响。空调不制热,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压机不工作,只吹风,另一种压缩机工作,模式变成是制冷了。打开室内机,开机摸内热交鳍片,先是热的,一会变冷了,接着结霜了。说明压缩机是工作的,氟也正常。

    三、可能是四通阀故障。四通阀是控制氟利昂循环方向的,电磁阀吸合的时候制热,松开制冷。有制热的过程,说明四通阀是好的,然后某处故障导致给出错误的命令给四通阀切换成制冷。

    四、传感器故障或者传感器相关电路故障。这个空调有5个温度传感器,分别是室内室温、室内管温、室外室温、室外管温、压缩机排气。室内传感器故障可能让机器认为室内温度过高,赶紧关掉制热,吹风冷却,但应该不会制冷。室外传感器故障可能让机器认为外机结霜了,需要化霜,于是切换成制冷,让室外发热除霜。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一般程序设定在开机后半小时内不会进行除霜。

    五、电源故障。电源不稳定可能导致各种情况发生。

    六、通信故障。从症状看基本上可以排除。

拆机

    先拆内机,测管温传感器正常,室温传感器正常,拆室内电源板,电源正常,两个传感器分压电阻正常,相关元件都是好的。

    拆外机,这次放在另一台上面拆。先看四通阀线圈,阻值跟资料里一样。拔下传感器插头,室外三个传感器都正常。功率板先前判断是好的,拆下功率板来看传感器相关电路,查了一遍全是好的。电源板拆下来,上次修过另一台空调上的电源板,这次把很大希望寄托在它身上,结果失望了,连通信电路也是好的。

    又卡住了,只好把板子一个个装回去,带电检测各可疑的地方。各传感器电位都正常,开机后随温度变化的幅度也在正常范围内,把所有的传感器全拔掉,换上固定值的电阻,让机器认为各个地方的温度全是25度,结果故障依然。难道是MCU发神经了?自己切换了模式?

    到这里算是维修失败,等双十二买两台算了,先把这台空调强制工作在制热状态用几天吧,于是把四通阀单独供电,这样只要压缩机运行,就一直制热。结果开机没两分钟又制冷了。

    这下终于明白自己走了多大的弯路,根本就是四通阀的故障啊。量四通阀线圈,开路了!再等几分钟量,通了,电阻正常。

    拆下来看看,就是这货,受了内伤,通电两分钟就断开。

上网买一个,7块8包邮,换上之后空调又满血复活了。

    总结一下,这次又走了更大的弯路,根源在于我简单的测量一下电阻就判断四通阀线圈正常,而不是在四通阀工作时检测它的供电和电流。好在还是有收获的,感觉以后这空调再坏成啥样我都能修了。

    顺便说一下空调的质量,再过几天就16年了,氟是一点没漏,除了声音大点,再继续用几年没问题,老物件管子都是铜的,比现在的铝管要好很多。

网友:
认真学习,勇敢动手,热心分享的好群友~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只有经过实战,才能有经验,只靠想当然,就会走弯路。

网友:
感谢分享,晚生佩服

网友:
老空调的质量,就是好

网友:
16年啊。以前的产品质量真好。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三花制冷 ,电磁阀,这个牌子也算是大厂的了

网友:
这个必须满分。
先储备,然后期待俺家空调坏掉

网友:
我家里的03年的海信变频空调也准备更换了,室外机翅板氧化严重,影响效率。

网友:
最不希望坏的就是四通阀漏气、卡死

网友:
这个也学习了!

网友:
论空调厂为何倒闭

网友:
手艺不错!看图挺危险的,安全措施要做好,摔下去人就修不好了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最讨厌没有故障代码的故障。

网友:
除了电路部分  最难搞的就是这个阀,

网友:
这大概是空调厂设置的定时损坏的吧

网友:
你有两个一样的空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零件对调试验。

网友:
确实牛逼,大冷天挂阳台外头拆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