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松下NN-GF339M微波炉不加热故障

楼主(2019-12-10):
朋友的微波炉,说是不加热不要了送过来.放了好些天,有时间就拆来看下吧.
就是这台

顶部

后面型号

炉膛内部

面板按键部份

先放水通电试下,灯亮风扇转,功率只有不到40W,水不热.
虽是近十年的机子,整个外观看着新净,估计用的很少,丢了可惜,还是抢救下吧

开壳后顶部

磁控管

大变压器

面板里面,有些小强的排泻物

再看看

试机功率很小,现又再试并量变压器处无220v电压,因此认为是面板上
继电器没有正常工作.再测磁控管也没短路开路,变压器阻值在范围内,
电容1.15uF.无高压保险.

所以拆下面板,并清理了下小强的排泻物

另一面,接上电源线,空板测5v标正常,18v到了30v,3.3v也有

电压没发现问题,就沿着继电器线圈脚往上跑控制电路

当跑到Q225三极管时,发现1 2脚间阻值不正常,正反向都是一样

再看下,1 2 脚上并着两个元件,一个R223 103,一个C223 (估计是103或104)
三个元件不知哪个真的坏了,就准备拆下来,从电容开始,有一边有点发黑,
没想到一拆一个准,拆完电容后再量阻值正常了,只有正向电阻,就换个差
不多大的电容上去.

就是圈圈这个电容

拆下后Q225 1 2脚就只有正向电阻,反向为R223阻值

换上电容后试机,烧水加热正常,功率也上来了

不过这功率比标称要偏大点

按原样恢复.完美修复.
留着备用.

~~~完~~~

网友A:
好手艺啊。  松下的电器不错的!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 此电容起啥作用  拆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啊。  松下的电器不错的!

就是看着牌子货又还新净才拿回来捣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 此电容起啥作用  拆了不行?

应该不能拆,滤除尖峰吧
这个电容是Q225 1 2脚,即基板到地,导通后3脚电压变低将Q227 接通到地了, 从而继电器工作---即变压器得电工作
如果没有这个电容的话,那么有尖峰的话就引起误动作-----变压器工作磁控管工作.

网友:
元件级维修的都是高手

网友:
很好 思路清晰

网友(2020-03-03):
微波输出才800,900的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