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路由器ac2100发布,K2P是不是要被赶下神坛了?

楼主(2019-12-10):
今天发布的红米路由器ac2100,2.4G双路功放,5G更是有4路功放,K2P是不是要被赶下神坛了?

网友:
首先是价格,

网友A:
你得看一下是内置功放还是外置,这个很多都是 噱头

网友:
吹吧吹吧,看看啥时候没米~

网友B:
k2p现在这个价格就有点高了,炒起来的,以前匪讯没凉的时候还挺香

网友C:
小米路由4a千兆版我就在用,里面阉割了定时重启路由器这个功能,雷布斯说罚他们的什么经理,屁话,说的冠冕堂皇,这个最实在功能竟然删了,我们南方这边的电信宽带坑死你不偿命的24小时左右就会卡好几个小时而且频繁超级延时,要重新拨号才能避免,这个就要路由重启功能,现在没了,而且路由强制自动更新。。。。

网友:
Redmi路由器AC 2100无线速率高达两千兆,5G频段速率是AC 1200路由器两倍,用户用起来更爽;6根全向高增益天线,6路高性能信号放大器,全屋处处高速上网,大户型的优选,小户型完全可以实现全覆盖;采用双核四线程CPU,128MB大内存,最多可稳定连接128台设备。

12月12日上午10:00开启首销,售价169元

楼主:
169价格已经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k2p现在这个价格就有点高了,炒起来的,以前匪讯没凉的时候还挺香

确实,虚高!炒的太狠!

网友:
能不能取代k2p不光看价格信号,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刷固件。

网友:
功放这玩意。。。。辐射啊

还是多用有线,多点小功率接入比较好。。。

网友:
不能刷固件的就不是好路由,看看用后评价在说

网友:
耍猴米,什么时候抢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看一下是内置功放还是外置,这个很多都是 噱头

查了下资料,2.4G外置,5G内置便宜货到底是便宜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米路由4a千兆版我就在用,里面阉割了定时重启路由器这个功能,雷布斯说罚他们的什么经理,屁话,说的冠冕 ...

这应该是路由器不稳定造成的,和运营商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是路由器不稳定造成的,和运营商无关

我们这边的电信的特色,营业厅当时已经亲口承认了,这个是为了所谓的防止端口占用,要24小时更新一次端口,就是要断开重拨

网友:
你是没用过小米路由吧

网友:
笑笑而已,我的手机和电脑无线最大连接速率866M,再高也感觉不到,除非把家里手机电脑都买新的

网友:
看情况吧,反正已经k2p拉满了,全部都是0元下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