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iaGuang电推子拆解

楼主(2019-12-10):
拆个电推子

网友:
这就是个玩具

网友:
不咋的,电源方面设计有缺欠,一节1.2V的电池,理一次发怕都不够,起码也得18550吧?

网友:
我买的一个忘了啥牌子了,拆开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
这些杂牌都能用,就是不能加油,加了,外壳就变脆,然后碎掉

网友:
续航估计成问题~

网友:
里面真简单啊

网友:
这个空间好像放不下18650电池,改电池不方便

网友:
我零几年在木樨园附近,捡到过一个故障剃须刀,放进一杯无水酒精消毒24多小时取出,拆解后也跟楼主一样的镍镉电池,十几次循环后好像记忆效应减缓。尖头电池凸头焊接方法,用棉签涂覆薄膜洁厕灵,找一颗四驱车导轮拆的铁螺母焊接上,可以用在其他地方。

网友:
瞎逛牌?这名字真奇葩!

网友:
还是喜欢18650的电推子,力气大,也好用。

网友:
好像偶也拆过这个理发器

网友:
以前拆光科的弹簧容易断

网友:
刷好评,拼销量,这都是没有底线的了

网友:
和我拆的那个差不多,不过这个好像没有防水 。

网友:
俺最后还是买了个老式的电推剪,感觉不错

网友:
改18650供电吧,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