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太阳能投光灯,顺便改造成充电宝

楼主(2019-12-10):
某宝买的投光灯,5w的电池板充电经常用不完。手头有个充电宝的板子,就改造来玩玩给手机充电。这个灯很好拆,都是螺丝固定。
搞个开关,控制灯晚上不会自动亮节约宝贵的电能,钻个孔安装开关和走线。
漏了一张图,bat-加个二极管短接电池负极。

板子大放在外面,难看是难看一点。

实测2000mA的电池

发电回本很难的,考虑两点还是很划算的。第一使用方便,拎着可以满世界跑,改造以后阴雨天气还能用市电给它充电。第二光线强度要求不高的时候可以用来照明,总比10瓦灯省电,省出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吧。

网友A:
感觉瞎折腾

网友B:
这灯感觉好皮实。

网友C:
好像飞机高铁,和北京地铁等携带是问题。可以用220V输入充电式品胜,再找个体积小的充电式山寨手电,万一急事半路没了损失几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瞎折腾

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灯感觉好皮实。

可以做传家宝...

网友:
这充电宝咋外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飞机高铁,和北京地铁等携带是问题。可以用220V输入充电式品胜,再找个体积小的充电式山寨手电,万一急 ...

别主动投案嘛,看起来它是个灯其实它还是个灯

网友D:
这种充电本来就是个坑,还是加4056充电块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充电本来就是个坑,还是加4056充电块很多

回头找找看看有没这个芯片库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