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装充电应急照明灯。

楼主(2019-12-10):
前几天花5.8元买了个充电应急照明灯。拆开一看缩水严重。以前也买了几次。都还算过得去,有铝基板,有电量指示灯,充电指示灯,还是安卓口的。新买这个居然是USB-DC口的,5V充电输入直接到18650电池。没任何指示灯,没任何元件。用最薄的玻纤板。必须要DIY一下才过得去。

网友A:
不会这么垃圾吧,我买的也是这个价格,都有充电指示,红灯闪代表在充电,充满了就不闪了;不过原电池确实不怎么样,后来我自己换的2600mA的电池,可以用很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这么垃圾吧,我买的也是这个价格,都有充电指示,红灯闪代表在充电,充满了就不闪了;不过原电池确实不 ...

前面买的都还可以。这回就是这样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