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设计一个电池延时断电电路。

楼主(2019-12-10):
最近用esp32模块diy一个控制板,程序部分问题不大,现在就是电源有点为难,就是想实现这么个功能,esp32开机就把其中一个引脚设置高电平,保持电池供电,关机时把引脚设置低电平,电路低电平时切断锂电池和模块供电,以实现省电目的。

现在纠结在启动的时候,esp32模块应该得延时供电几秒才能正常启动。
之前查了一下用贴片mos管和电容弄个简单的延时启动,但是对mos管这些都不熟悉。希望论坛大神帮帮忙。

网友:
电容充放电的问题,很好设计的。控制管采用MOS管或者晶闸管都不错,不建议选择三极管。

网友A:
听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最好画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最好画个图

大概就这样

大概就这样

大概就这样

网友B:
这需要电路吗?用按钮代替那个电路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需要电路吗?用按钮代替那个电路不就得了

就是想按钮触发的电路图啊,按s1按钮触发电路,然后供电,延时几秒等esp32起来后接管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需要电路吗?用按钮代替那个电路不就得了

就是用电器不能直接断电,得esp32串口通讯关闭,所以想用esp32控制关机,然后控制电路断电,不然直接弄个物理开关就Ok了,开机也是esp32起来后,发送串口指令开机

网友C:
楼主需要的要求我不太理解,但是,单片机控制设备短时间延时上电的电路倒是挺简单了。我画了一个电路图供参考,I/O口控制PNP管导通后,电容充电到电位高于0.7V时NPN管导通负载得电,调整电阻与电容的可以调整延时时间,如果用mos管则可以做较长时间的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需要的要求我不太理解,但是,单片机控制设备短时间延时上电的电路倒是挺简单了。我画了一个电路图供参 ...

谢谢回复,我需要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不需要长时间延时,只需要几秒钟就够了,能给一下这些元器件名称参数吗?我对这个不是很熟悉,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需要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不需要长时间延时,只需要几秒钟就够了,能给一下这些元器件名称 ...

参数计算费事我也搞不定,你可以百度一下RC延时计算,建议用面包板配100K电阻+100uf电容试试,如果时间长了就减小电阻,如果时间短了就加大电容,如果时间还嫌短,还可以在NPN三极管的基极串联二极管,试试吧,总能调出你需要的时间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数计算费事我也搞不定,你可以百度一下RC延时计算,建议用面包板配100K电阻+100uf电容试试,如果时间长 ...

好的我待会去查查,NPN三极管和nmos管型号有推荐的没(贴片的),AO3402 mos管ss8550三极管组合可以吗?

网友D:
一键开关机电路?不过你得会改程序才行,按键开机,esp32上电控制IO输出低电平,控制MOS导通,到时间后,IO输出低电平,三极管截止,MOS关闭,单片机及后面电路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键开关机电路?不过你得会改程序才行,按键开机,esp32上电控制IO输出低电平,控制MOS导通,到时间后,IO ...

程序自己写没问题,就是电路不是很懂,一键开机好实现,通上电就好,就是esp32开机得延时几秒程序才能跑起来,所以需要有个开机延时供电电路.8楼坛友RC电路很适合我的需要,我在改改应该就可以用了.

网友:
这个是一乐来的,省的我画了,我们之前 就用的这个方法做的,ESP32右下角有一个IO是一上电就默认高电平的,

要是人工开机了话就长按一下就行了。还可以防止别人乱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键开关机电路?不过你得会改程序才行,按键开机,esp32上电控制IO输出低电平,控制MOS导通,到时间后,IO ...

你好能帮我分析一下吗?我这个电路打算设计成这样,可以使用电池单独供电也可以边冲边供电,
大体思路是这样的:
使用电池时,当按下s1开关,RC延时电路开始工作,esp32启动,启动后io口(蓝线)检测是低电平,把io(红线)设置为高电平,保持开机,打开负载
使用电源供电时,esp32立即启动,检测io口(蓝线)高电平,把io(红色线)设置为输入模式,当检测到s1闭合(高电平),立即打开负载
FireShot Capture 004 - 新项目- Scheme-it - 免费的在线原理图和绘图工具-

网友:
这个跟ATX电源差不多呀

网友:
这东西感觉和开机后芯片reset很像,这种有专门的3脚芯片,开机后延迟输出reset信号的时间能调整。可以找找这个芯片,比自己搭电路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