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星际的j1900自带13SATA接口,可是阉割了,能补全变为皇帝版吗?

楼主(2019-12-10):
入手几个月的蜗牛星际B双版,j1900主板自带13SATA接口,bios上也有,就是阉割了,实体只有5个SATA接口在主板上,其他的都留空了,能补全吗?

网友:
可以的··论坛有发过帖子我记得

网友:
看下接收发送的差分线电阻是否在?说不定也被省了

楼主:
看过接收发送的差分线电阻还在,就是上面的数字数值都看不清楚了!

网友:
应该够用了吧,全部开发出来得有多少设备呀。

楼主:
我有十多个装有数据的3TB硬盘想挂上去,可惜现在只能挂4.5个,主板也没有PCI-e的接口让我扩展,其他的都没法挂啊!

网友:
可以补全,但是不建议,
我的补了4个,
在黑裙里面12个sata的接口是识别不全的,
如果需要的话再补4个sata就好
补在原有4口的那侧,单独4口的那个不要用那个是8口那侧扩展出来的,会不识别

楼主:
能补四个也可以将就一下,知道哪里有教程吗?或者哪里有高手可以有偿的帮手补一下?

网友:
建议先看看桥接芯片是不是全的。。

网友:
跑跑电路,看看芯片,电阻电容少了没,电容的话0.01UF

楼主:
完啦,拆开散热片看到芯片和电阻都阉割掉了,看来只有换版啦!

网友A:
这俩区域至少要补全一个吧

楼主:
大神们知道哪里有人可以帮手补全呢?

网友:
补全的成本估计高于买一块皇帝版矿渣的价格了

网友(2020-04-24):
引用 楼主:
能补四个也可以将就一下,知道哪里有教程吗?或者哪里有高手可以有偿的帮手补一下? ...

我可以补,看我帖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们知道哪里有人可以帮手补全呢?

我可以,看我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看我发帖

嗯,改装硬核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俩区域至少要补全一个吧

简单,不知道电容值,电阻值,可以用万用表量中间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