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牌子未知的车载云镜,貌似这玩意都是未知

楼主(2019-12-10):
功能还不错,带流量卡,可手机监控

接头,宝马7芯,不了解宝马线序定义都是啥

供电三根,包含acc,长电跟搭铁

接线盖子

带行车记录仪

这格式是一个球窝,根据车型另配

复位按钮

打开显示器,里面满满当当的

触控

摄像头

主板东西很多

大面积的屏蔽壳

居然还带了一个电子狗,说实话,我对玩意表示鸡肋

天线

这是电子狗

背面

电子狗底部是个gps天线

主板

屏蔽壳拆下,居然啥都没有

仅有的2可芯片

另外一个壳子打开,里面居然是电源

拆下主板,看到喇叭

电源正面也是屏蔽壳

这么大一片散热片,仔细看了下,底下若干个屏蔽壳

拆解到此结束,此机触控有问题,不好使,观察排线没有问题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有个类似这样的,会不定时白屏。。。还很热

网友:
这个可以啊,等老板有货了我也要弄两个玩玩。

网友:
还带电子狗的?功能真够多的。

网友:
是挺好的,还带狗,设计的不错。

网友A:
好东西,功能多,不占地方。但个人觉得后视镜在行驶中挺重要的,这满屏显示的影响太大。

网友:
我有个居然开机画面一会就自动关机

网友:
好像大多数是MTK或者全志方案,估计高通主控和安霸HEVC硬件编码模组,先给手机供应,然后行车记录仪没货供应。

网友:
看板子好像还不错的样子,电子狗也在里面?不让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功能多,不占地方。但个人觉得后视镜在行驶中挺重要的,这满屏显示的影响太大。 ...

底下带个按钮,可以方便的把屏幕关掉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还包邮赠送倒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功能多,不占地方。但个人觉得后视镜在行驶中挺重要的,这满屏显示的影响太大。 ...

单位一同事,车后玻璃全让灰尘挡住了。问下,从来不看后视镜。

网友:
不用包邮,直接顺丰到付我要了

网友:
上汽通用凯迪拉克的配件大把有,在某鱼上。。。一代‘二代。。。

网友B:
电路板塞得满实满载的,就是线有点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塞得满实满载的,就是线有点乱

这两天看了这个货的尾线,貌似上面还有个降压模块,不知道是怎么个玩法

网友:
我也有一个狗,但是不知道这个狗有什么用,只是报什么K频X频的,但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C:
科普一下, 这是艾米方案,  N92的板子   ,屏幕6.86寸,  维泰屏。   CPU:MTK 6582     联通3G网络,手机监控用的微信公众号叫做 车车安,大概功能:导航、行车记录仪、语音操控,蓝牙, WIFI,FM发射、电子狗。网络电台。倒车后视+前后双录, 另外机器配的宝马线上的标签是森雅的LOGO.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科普一下, 这是艾米方案,  N92的板子   ,屏幕6.86寸,  维泰屏。   CPU:MTK 6582     联通3G网络,手机 ...

我就知道论坛大神多,这个的确如此,哥们知道他这个倒车摄像尾线怎么定义的么,我接上摄像头,没有图像过来

网友(2020-07-12):
引用 楼主:
我就知道论坛大神多,这个的确如此,哥们知道他这个倒车摄像尾线怎么定义的么,我接上摄像头,没有图像过 ...

触发线没给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