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晶体管测试仪(2)-看看老外软件部分的设定

楼主(2019-12-10):
2.10单片机程序设计
我发布了用于微处理器的源代码。是用Linux操作系统(Ubuntu)开发完成的,由makefile控制,软件将与先前选择的makefile选项一起编译。请查看目录软件/defaul中的ReadMe.txt和第47页中的第4章。编译的结果有扩展名.HEX.EEP。通常,这些名字将是TransistorTester.hexTransistorTester.eepHEX文件包含ATmega处理器的程序存储器(Flash)的数据。..eep文件包含ATmegaEEPROM存储器的数据。两个数据文件都必须加载到正确的内存中。
此外,ATmega处理器的工作状态必须用“熔断器”编程。如果您可以使用我的makefile和程序,您不需要确切的了解熔断器的细节。如果你没有晶体,你只需要输入“make fuses”,或者如果你安装了8MHz的晶体到你的印制板上,你只需要输入“make fuses-crystal”。如果使用ATMEGA 168系列的微控制器,你也可以使用“make fuses-crystal-lp”使用低功耗模式。如果没有安装8 MHz的晶体,千万不要选择时钟晶体模式。如果您对保险丝不确定,请将它们保留为由制造商默认设置,并首先将测试器在此模式下进行操作。也许您的程序运行太慢,如果您使用为8 MHz操作编译的程序数据,但您可以在以后纠正这一点!但是一组错误的熔丝设置可能会阻碍以后的ISP编程。
2.10.2使用Windows版的WinAVR软件包
如果使用Windows操作系统,获得正确编程的Atmega的最简单方法是要使用WinAVR软件包。使用我的修补程序,您也可以使用以下方法设置保险丝Makefile。当然,程序必须支持您的编程器和配置,makefile必须与您的环境匹配。
2.28显示WinAVR图形用户界面的File菜单,用于打开文件makefile和保存更改后的makefile(Save)
下图2.29显示了 Programmers NotepadTools(工具)菜单,用于编译程序(MakeAll(全部))和用avrdrode编程ATmega(程序)。
第四章 测试仪的设置
晶体管测试仪的完整软件可在源代码中获得。模块的编译由Makefile控制。开发是在UbuntuLinux操作系统上使用GNU工具链(GCC版本4.5.3)完成的。应该可以毫无问题地使用其他Linux操作系统。要将编译后的数据加载到闪存或EEPROM内存中,如果您调用“makuppload”,则makefile将获取工具avrdud(Version5.11svn)。该程序avrdu[12]可用于LinuxWindows操作系统。GNUC编译器GCC也被AVR工作室软件和Windows操作系统下的WinAVR[16][17]软件所采用。您也可以使用其他工具将程序数据(.hex.eep)加载到ATmega,但只有我的Makefile版本才会小心地将正确的数据加载到选择的处理器中。如果连接的ATmega的签名Bytes与选择的ATmega相同,Avrdud只将数据加载到ATmega。如果您更改Makefile,如果您调用“make”“makeUpload”命令,那么所有的软件都会被编译成新的。为ATmega 8编译的软件不在ATMEGA 168上运行。为ATmega 328编译的软件不在ATMEGA 168上运行!这个规则的一个例外是为ATMEGA 168编译的软件,该数据也可以用于ATmega 328而不作任何更改。小心点,如果你不使用我的制作文件。
使用正确的选项集,我的软件运行在Markus F的未更改硬件上。您必须设置选项部分 PARTNO=M8, 不是选项noarfcap,不是PULLUP DISABLE时钟速率也可以用熔丝设置为8MHz,不需要晶体!
makefile中的以下选项可用于为您的测试器配置软件。
PARTNO描述了目标处理器:
m8 = ATmega8
m168 or m168p = ATmega168
m328 or m328p = ATmega328
m644 or m644p = ATmega644
m1284p = ATmega1284
m1280 = ATmega1280
m2560 = ATmega2560
例如: PARTNO = m168
UI LANGUAGE指定受欢迎的语言
LANG BRASIL, LANG CZECH, LANG DUTCH, LANG ENGLISH, LANG GERMAN,
LANG HUNGARIAN, LANG ITALIAN, LANG LITHUANIAN, LANG POLISH,
LANG RUSSIAN, LANG SLOVAK, LANG SLOVENE, LANG SPANISH和LANG UKRAINIAN都可用,俄语或乌克兰语需要一个带有西里尔字母字符集的液晶显示器。
例如: UI LANGUAGE = LANG ENGLISH
LCD CYRILLIC需要一个液晶显示器与西里尔字符集。使用Cyrilic字符集,不能使用Ω字符.如果指定此选项,则两个字符都将通过软件加载到LCD中。如果显示错误的字符而不是显示为Ω,则应设置此选项。
LCD DOGM如果使用带有ST7036控制器(DOG-M)的LCD显示,则必须设置LCDDOGM。然后使用软件命令来设置LCD对比度。如果更改了错误的对比度值,您无法在显示器上读取任何内容,您应该先尝试从侧面看显示器,如果也看不到,则应重置EEPROM。用ISP编程器将初始值设定为初始值。
例如:CFLAGS += -DLCD DOGM
FOUR LINE LCD四线液晶显示器可实现4x20字符显示,以更好地利用显示空间。附加参数(在第2行中只显示较短的参数)将在第3行和第4行中使用此选项显示。
Example: CFLAGS += -DFOUR LINE LCD
DD RAM OFFSET使用不同的DD-RAN起始地址用于从每一行开始。通常,第1行的DD-RAM起始地址为0。一些显示器与TC1604TC1602类似,在第1行的开头使用128(0x80)
Example: CFLAGS += -DDD RAM OFFSET = 128
WITH LCD ST7665如果128x64像素液晶显示器通过串行口连接,则必须使用此选项。对于此显示类型,必须设置更多选项,如表4.1所述。例如,您还可以通过在LCD ST 75651306中设置变量来使用模拟SSD1306控制器而不是ST 7565控制器。如果选项设置正确,还支持PCF 8812PCF 8814控制器。还可以连接具有ST 7920ST 7108控制器的显示器。对于ST 7108控制器,必须使用额外的串行并行转换器74HC(T)16474HC(T)595
Example: WITH LCD ST7565 = 1
LCD INTERFACE MODE对于地址0x3cI2C类型接口SSD1306控制器,通过将此选项设置为2,可以使用代替四线SPI接口。为ST7920 控制器可以通过将此选项设置为5来选择特殊的串行接口。如果只有一个连接- 为控制器提供了类型,您不需要设置恒定的LCD界面模式。 表4.1.显示了LCD界面模式和LCDST7565当前使用的所有值 。
括号中的值在软件内部使用,你不需要在makefile中设置括号中的值。
Example: CFLAGS += -DLCD INTERFACE MODE=2
LCD SPI OPEN COL通过选择LCD SPI OPEN COLSPI的数据信号不能直接切换到VCC。信号只切换到GND,对于高信号使用ATmega的上拉电阻。对于复位信号,如果设置了选项 PULLUP DISABLE,则需要一个外部上拉电阻。对于其他信号,即使设置了 PULLUP DISABLEATmega的内部上拉电阻是临时使用的。
Example: CFLAG += -DLCD SPI OPEN COL
LCD I2C ADDR SSD 1306控制器的I2C地址可以通过将恒定的 LCD I2C ADDR预设为0x3d来选择为0x3d
Example: CFLAGS += -DLCD I2C ADDR=0x3d
LCD ST7565 RESISTOR RATIO该选项设置ST 7565控制器的电压调节器的电阻比。通常,47之间的值是实用的。这个值可以设置在07之间。
Example: LCD ST7564 RESISTOR RATIO = 4
LCD ST7565 H FLIP通过该选项,可以在水平方向上翻转显示内容。
Example: CFLAGS += -DLCD ST7565 H FLIP = 1
LCD ST7565 H OFFSET此选项可用于将显示窗口调整为所使用的显示窗口存储区域。控制器使用更多水平像素(132)作为显示窗口,(128)。根据您的显示模块,可能需要024的值49演示文稿。
Example: CFLAGS += -DLCD ST7565 H OFFSET = 4
LCD ST7565 V FLIP通过该选项,可以在垂直方向上翻转显示内容。
Example: CFLAGS += -DLCD ST7565 V FLIP = 1
VOLUME VALUE您可以预先定义ST7565SSD1306控制器的对比值。该ST7565控制器的值可以在063之间。对于SSD1306控制器,您可以 选择0255之间的值。
Example: CFLAGS += -DVOLUME VALUE = 25
LCD ST7565 Y START使用此选项,您可以将第一行设置为屏幕顶部。 对于一些显示变体,第一行移动到屏幕的中间。对于这些变体 如果此选项设置为32(屏幕高度的一半),则可以再次将第一行移动到屏幕顶部。
Example: CFLAGS += -DLCD ST7565 Y START = 32
LCD CHANGE COLOR此选项将选择更改菜单功能背景和前景颜色。如果值设置为2,则蓝色和红色的颜色交换。只能为颜色显示选择此选项( ST7735 ILI9163
Example: CFLAGS += -DLCD CHANGE COLOR=1
LCD BG COLOR使用这个16位值,您可以选择背景色。通常上5位用于颜色红色,中间6位用于颜色绿色,下5位用于颜色蓝色。有时,红色和蓝色的部分会被交换。只能为彩色显示器(控制器ST 7735ILI 9163)选择此选项。
Example: CFLAGS += -DLCD BG COLOR=0x000f
LCD FG COLOR使用这个16位值,您可以选择一个基础颜色。该示例选择文本和符号的白色。只能为彩色显示器(控制器ST 7735ILI 9163)选择此选项。
Example: CFLAGS += -DLCD FG COLOR=0xffff
FONT 8X16您必须为ST 7565控制器选择一个字体大小。可选字体有不同的字体名称“字体”附加的大小信息(宽度X高度)。目前,字体大小为6x88X87X128x128x12薄、8X148X158x168X16薄。字体大小8x168x16薄是128x64像素液晶显示器图形空间的最有效使用。
Example: FONT 8X16
BIG TP此选项可使图形显示的引脚编号更大。
Example: CFLAGS += BIG TP
INVERSE TP使用此选项,您可以在图形显示上选择引脚数字的反向表示(白色背景)
Example: CFLAGS += INVERSE TP
STRIP GRID BOARD此选项使软件适应已更改的端口D连接的印刷板。您可以在第9页的章节硬件2.1中找到详细信息。你还可以选择用于图形显示的ATmega引脚的替代分配。对于中国的“T5”版,您必须设置 STRIP GRID BOARD5。对于图形显示的可选引脚分配,按钮信号的分配保持不变。

Example: CFLAGS += -DSTRIP GRID BOARD
WITH MENU激活ATmega 328的菜单功能。您可以使用选择菜单选择一些附加功能,您可以按长键(>0.5s)调用该功能。
Example: CFLAGS += -DWITH MENU
WITH ROTARY SWITCH使用旋转脉冲编码器的扩展可以更容易地控制菜单功能。有关所需扩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硬件部分中的描述2.6。如果您的旋转脉冲编码器的索引位置计数(DEVENT)与开关的脉冲数相同,则必须将旋转开关的选项设置为2。如果旋转脉冲编码器的索引位置计数是索引位置计数的两倍,则必须将旋转开关设置为1。将WITH旋转开关设置为5将选择旋转开关的最高分辨率。两个开关的每一个周期的计数为4。通常这种设置只对旋转开关编码器有用,没有索引位置。需要将WITH旋转开关的设置设置为4,以便正确处理两个单独的上下按钮,这些按钮是安装的,而不是普通的旋转编码器开关。对于普通旋转编码器,不要使用4的设置!
Example: CFLAGS += -DWITH ROTARY SWITCH=1
CHANGE ROTARY DIRECTION您可以通过硬件交换两个开关信号或设置此选项来更改检测到的旋转方向。
Example: CFLAGS += -DCHANGE ROTARY DIRECTION
WITH SELFTEST如果指定此选项,软件将包括一个自测试功能。如果将所有三个探针连接在一起并开始测量,就会启动Selftest。如果选择菜单功能,则通过短路探针自动启动,只执行自测试的校准部分。如果使用菜单选择启动自测试,则只执行自测试部件T1T7
Example: CFLAGS += -DWITH SELFTEST
NO COMMON COLLECTOR HFE禁用共集电极电路晶体管的HFE测量功能。ATmega168处理器启用扩展自测试T1T7需要大量的内存。默认已启用两个测量电路用于HFE测量,但对于ATmega168没有足够内存用于自我测试。
Example: CFLAGS += -DNO COMMON COLLECTOR HFE
NO COMMON EMITTER HFE禁用共发射极电路晶体管的HFE测量.您可以节省内存,以便为ATMEGA 168处理器启用扩展的自测试T1T7。默认情况下,HFE测量的两个测量电路都启用了,但是在ATMEGA 168的程序内存中没有用于扩展自我测试的位置。
Example: CFLAGS += -DNO COMMON EMITTER HFE
NO TEST T1 T7此选项禁用自测试部分T1T7的执行。这种测试有助于在硬件中发现错误,如测量电阻不正确或隔离问题。如果您的硬件是好的,您可以省略这个自我测试部分T1T7通过设置这个选项,以获得一个更快的校准。启用菜单功能后,自测试部件T1T7只能通过选择菜单函数“Selftest”来启动。如果使用两种HFE测量类型,ATMEGA 168处理器不使用自测试部件T1T7
Example: CFLAGS += -DNO TEST T1 T7
AUTO CAL容量测量的零偏移量将与自测试程序一起写入EEPROM。此外,如果在测量电容零偏移后将容量值介于100 nF20 rf之间的电容器连接到引脚1和引脚3,则模拟比较器的偏移电压(选项REF C KORR)和内部参考电压的电压偏移(Ref RKorr)将被自动测量。所有找到的值将写入EEPROM,并将用于进一步的测量自动。端口输出电阻值将在每次测量开始时确定。
Example: CFLAGS += -DAUTO CAL
SHORT UNCAL MSG在测试一个部件之后,如果测试器仍未校准,则为具有至少32K flash用于显示消息。通常有如何校准测试器的简短提示说明。如果在makefile中设置选项 SHORT UNCAL MSG,则不会显示此说明。使用此选项集,测试器只显示一条直线提示。这减少了闪速存储器的所需空间,并且还减少了用户的显示时间。
Example: CFLAGS += -DSHORT UNCAL MSG
WITH SamplingADC 在此选项集下,测试人员在特殊情况下利用ADC的采样方法。通过改变以1416为增量的ADC的采样时间,可以监视可重复信号的时钟间隔,可以监视电压的快速变化。用16 MHz处理器时钟可以监测小于100 pF的小电容器的负载时间,其分辨率为0.01pF。用同样的方法,可以用并联电容监测小于2mh的小线圈的谐振频率,从而构成LC-谐振器。如果已知并联电容器的容量,则可从谐振频率计算线圈的高分辨率电感。作为一个边积,质量因子Q可以从共振行为来估计。通过使用SamplingADC设置选项,可以打开此功能。另外,在校准序列中,测量采样方法的零容量值,然后测量适合于以后构建未知线圈的LC谐振器的电容值。
Example: WITH SamplingADC = 1
WITH XTA这个选项允许对晶体和谐振器进行测试,前提是还启用了采样adc功能,并且使用16兆赫的晶体进行时钟生成(OP兆赫= 16)。在可能的情况下,对串行电路和并行电路的频率进行测量,然后根据频率偏移量计算等效电路的串行电容Cm
Example: CFLAGS += -DWITH XTAL
WITH UJ此选项可对单结晶体管进行测试。如果启用采样ADC功能,则测试器尝试使用该部分构建振荡器。但是在没有采样ADC功能的情况下也检测到UJT类型。在没有UJT选项的情况下,单结点晶体管被检测为双二极管。
Example: CFLAGS += -DWITH UJT
WITH PUT此选项允许对“可编程单结晶体管”进行额外的测试。如果没有这个选项,Put通常被检测为双极结晶体管。
Example: CFLAGS += -DFREQUENCY 50HZ
CAP EMPTY LEVEL此选项定义了放电电容器(mV单位)的电压电平。如果测试器没有完成电容器的放电,则可以将电平设置为3mV。在这种情况下,测试仪在较长时间后以消息“Cell!”结束。
Example: CFLAGS += -DCAP EMPTY LEVEL=3
WITH AUTO REF指定,读取参考电压以获得低容量值(低于40F)的实际容量测量因子。
Example: CFLAGS += -DWITH AUTO REF
REF C KORR指定mV单位参考电压的偏移。这可用于调整小电容的容量测量。对大约10个结果的校正值测量结果较低1%。如果选项AutoCALWITH SELFTEST一起使用SREFCKorr将为测量电压的偏移测试电容与内部参考电压之差。
Example: CFLAGS += -DREF C KORR=14
REF L KORR指定用于测量电感值的参考电压的mV单位的额外偏移量。REFL KORR偏置和分别来自校准的偏置值用于电感测量。 REF L KORR值将减去没有680Ω电阻测量值,增加有680Ω电阻的测量值。修正值为10将改变结果约1%。。
Example: CFLAGS += -DREF L KORR=40
C H KORR指定用于测量大电容值的校正值。a值为10的结果到1%的低测量结果。
Example: CFLAGS += -DC H KORR=10.
WITH UART使用PIN 3作为串行文本的输出(V24)。如果没有设置选项,则可以使用PIN 3读取带有101电阻分频器的外部电压。使用该设备,您可以检查齐纳二极管的击穿电压,它有超过4.5V的击穿电压。这个测量将重复每秒3测量,直到你释放开始按钮。
Example: CFLAGS += -DWITH UART
TQFP ADC6  TQFP ADC6选项是TQFPQFN 封装的 ATmegaADC6代替 PC3脚(ADC3),有了这个选项,外部电压输入可以独立使用PC3引脚进行串行输出。然后,ADC 6输入用于齐纳二极管测量和ATmega 328的对话可选择外部电压测量。
Example: CFLAGS += -DTQFP ADC6
TQFP ADC7 TQFP ADC7选项是TQFPQFN 封装的 ATmegaADC7代替 PC3脚(ADC3),有了这个选项,外部电压输入可以独立使用PC3引脚进行串行输出。如果使用此选项时没有TQFP ADC 6选项,则齐纳二极管测量和对外部电压的测量都是用ADC 7模拟输入完成的。如果该选项与TQFP ADC 6选项一起使用,则使用ADC 6引脚进行齐纳二极管测量,并使用ATmega 328的对话框进行电压测量。两个ADC输入引脚应与101分压器组装。
Example: CFLAGS += -DTQFP ADC7
WITH VEXT选择电阻测量功能,选择在TP1TP3处的电阻器,另外还要测量电感。在第一显示线的末尾用[rl]指示操作模式。通过对电感的附加测试,使2100Ω以下电阻的测量时间大大延长。此外,如果没有此选项,10Ω以下的电阻将无法用ESR方法测量,因为不能排除具有电感的部分。由于ESR测量方法采用的是短电流脉冲,因此不能测量具有电感的零件。10Ω以下的电阻只能在0.1Ω的分辨率下测量,因为只有用ESR方法才能获得0.0 1Ω的分辨率。如果设置了此选项,则不会影响以前的限制,但度量时间可能会更长。
Example: CFLAGS += -DRMETER WITH L
AUTOSCALE ADC允许ADC的自动缩放切换到VCC或内部参考。内部参考给出了ATmega 82.56V刻度和其他处理器的1.1V标度。对于ATmega 8,不再使用自动比例尺切换。
Example: CFLAGS += -DAUTOSCALE ADC
ESR ZERo ESR测量定义零偏移量。所有三脚组合的零偏移量将用自检来确定,并替换预设的零偏移量。此零偏移量将从所有ESR测量值中减去。
Example: CFLAGS += -DESR ZERO=29
NO AREF CAP告诉您的软件,您没有电容器(100 NF)安装在引脚Aref(引脚21)。这为ADCAUTOSCALE ADC规模切换提供了更短的等待时间.在此模式下对1NF电容进行了测试,没有检测误差。图4.1a4.1b显示了1NF电容器的开关时间。正如你所看到的,从5V切换到1.1V比切换回5V要慢得多。如果您仍然安装了100 nF,切换时间将是大约100倍长!
Example: CFLAGS += -DNO AREF CAP
REF R KORR指定内部ADC参考电压的偏移量(MV单元).通过这种偏移,可以调整从基于VCCADC基准切换到内部ADC基准电阻测量的差值。如果您选择了自测试部分的自动CAL选项,此值仅是对自动CAL函数中发现的电压差的额外偏移。
Example: CFLAGS += -DREF R KORR=10
OP MHZ告诉您的软件,以兆赫为单位的运行时钟频率。该软件仅用1 MHz8 MHz16 MHz进行测试。为了更好地测量电容和电感,建议采用8 MHz的工作方式。
Example: OP MHZ = 8
RESTART DELAY TICS如果ATmega168ATmega328使用的是内部Rc振荡器而不是外部晶体,必须设置为6。如果未预先设定此值,则软件遵从16384时钟延迟从睡眠模式重新启动与晶体操作。
Example: CFLAGS += -DRESTART DELAY TICS=6
USE EEPROM 指定是否要在EEPROM内存中定位修复文本和表。否则,使用闪存。推荐使用EEPROM(选项集)
Example: CFLAGS += -DUSE EEPROM
EBC STYLE指定晶体管引脚布局的输出以ebc=.”格式完成。或“GDS=.”。这种输出方式为ATmega保存程序内存。如果没有此选项,布局将以“123=.”格式显示,其中每个点代表E(发射器)B()C(收集器)。对于FET晶体管,每个点可以是G()D()S()。如果测试引脚的顺序不是在读取方向上的123,则可以使用EBC样式=321选项反转该序列。然后用样式“321=.”显示引脚赋值,如果testpin序列为321,这将更好地匹配通常的读取方向。
Example: CFLAGS += EBC STYLE
NO NANO指定不使用十进制前缀Nano来显示测量结果。因此,容量值将以F表示,而不是以NF表示。
Example: CFLAGS += NO NANO
NO LONG PINLAYOUT可以设置为防止像Pin 1=E2=B3=C”这样的图形显示的引脚布局的长样式。如果设置了选项,则使用“Pin 123=EBC”这样的短样式。
Example: CFLAGS += NO LONG PINLAYOUT
PULLUP DISABLE指定,您不需要内部拉起电阻。如果使用此选项,则必须在PIN 13(PD7)处安装了外部上拉电阻。此选项防止在测量端口(端口B和端口C)的上拉电阻的可能影响。
Example: CFLAGS += -DPULLUP DISABLE
ANZ MESS此选项指定读取和累积ADC值的频率。您可以选择5200之间的任何值来构建一个ADC度量的平均值。测量值越高,测量精度越高,但测量时间越长。一个模数转换器的测量值为44个,大约需要5毫秒。
Example: CFLAGS += -DANZ MESS=25
POWER OFF此选项启用自动断电功能。如果您不指定此选项,测量将无限地在循环中进行,直到电源与开关断开为止。如果您有测试没有断电晶体管,您可以取消选择POWER OFF。如果选择了 WITH MENU选项,即使没有选择 POWER OFF,也可以关闭测试器,
您还可以指定,测试仪将经过多少次测量后关闭。如果测试仪没有发现引脚有器件连接,或是你忘记了连接元件,经过最多2次测试后会关闭电源,避免了电池的放电 。
CFLAGS+= -DPOWER OFF=5 指定未发现引脚上有部件经过5次测量后关闭电源, 只有当任何序列被另一种类型中断时,测量才会继续。对于单个测量,测量结果停留在显示器上28秒,多测量显示时间缩短到5(设置在config.h)。如果按下启动键的时间较长,则多次测量的显示时间也为28秒。最大值为255 (CFLAGS += -DPOWER OFF=255).
Example 1: CFLAGS += -DPOWER OFF=5
Example 2: CFLAGS += -DPOWER OFF
BAT CHECK启用电池电压检查。如果不选择此选项,软件的版本号将被输出到LCD。这个选项是有用的电池动力测试版本,以记住电池的变化。
Example: CFLAGS += -DBAT CHECK
BAT OUTLCD上启用电池电压输出(如果选择BAT CHECK)。如果您的9V电源安装了二极管,请使用BAT Out=600表单指定二极管的阈值电压(MV)以调整输出值。此外,晶体管T3的电压损耗可以通过这个选项来修正。阈值水平不影响电压检查级别(BAT POOR)
Example 1: CFLAGS += -DBAT OUT=300
Example 2: CFLAGS += -DBAT OUT
BAT POOR设置电池低电压的警告值,以1mV为单位。如果低电压设定远高于5.3V,电池警告电平比实际电平高0.8V,如果低电压设定为5.3V或更低,则警告高于0.4V。当低电压设定低于3.25V时,警告电压仅比低电平设定高0.2V;如果低电压设定低于1.3V,则警告电平仅比规定的低电压设定高0.1V。对于可充电的9V电池,不建议将低电压设置为5.4V这样的低值,因为这会增加电池因深度放电而损坏的风险!
Example for low drop regulator (5.4V ): CFLAGS += -DBAT POOR=5400
Example for 7805 type regulator (6.4V ): CFLAGS += -DBAT POOR=6400
DC PWR若电源电压高于电池电压,以mV为单位,测试仪显示为“DCPWR模式”。通常,测试仪在电池模式下工作,所有功能运行在时间上都是有限的。使用“DCPWR模式”,测试仪以无限时间运行。由于不会有0.9V输入电压的DC-DC转换器,如果检测到电池电压低于0.9V,则也进入“DCPWR模式”。
Example: CFLAGS += -DDC PWR=9500
INHIBIT SLEEP MODE禁止处理器的休眠模式。频繁进入睡眠模式会导致软件工作的时候需要更长的时间,造成不必要的电流消耗。使用这种睡眠模式确实可以节省电池容量,但会给电压调节器带来额外的压力。
Example: INHIBIT SLEEP MODE = 1
PROGRAMMER选择您的程序类型的烧录器接口程序。如果您使用这个Makefile的“makeUpload”或“make fuses”调用,则需要正确选择此选项。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avrdud手册页和在线文档。
Example: PROGRAMMER=avrisp2
BitClock为程序选择位时钟周期。见avrdude-B参数描述..
Example: BitClock=5.0
PORT选择烧写器可以到达微控制器的端口(ATmega)。有关更多信息,请查阅Avrman手册页。
Example: PORT=usb

网友:
这个看不懂,但还是要支持这种贴子

网友:
讲点内容发点图片结合一下

网友:
楼主继续翻译吗?

网友(2023-10-05):
楼主进步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