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电电池鼓包

楼主(2019-12-10):
换电池太贵了得三四百,垃圾佬准备自己更换电芯
电池上面的参数
尺寸466284
电量4050mA
功率15.59Wh
电压可以计算得知3.849,
两块一组 总共3组 6芯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更换电芯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图一右边掉了一颗二极管

网友A:
换电芯注意保护板不能断电啊,不然可能会锁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芯注意保护板不能断电啊,不然可能会锁掉

啊哦,我已经把电芯拆了,只剩下保护板咧,刚看到那个充电IC是40Z551

网友:
掉电肯定芯片会锁,个人没有专业仪器解不了锁,还是买成品电池吧,别折腾了

网友(2021-01-05):
两块一组 总共3组 6芯

两块一组并联,再3组串联?

网友:
先把新电池引好线接上,老电池拆下,再摆正新电池位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