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如何连接能通220伏电压,如图所示

楼主(2019-12-10):
钮扣状的东西没有了,请问如何连接能通220伏电压 纽扣状的里面应该有几个铁片,铁片安装的位置对不对呢

网友:
之前说错了,删了,不能误导,不好意思。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真的用了,另外这个应该是用的线性变压器,电压不同的绕组阻值是不同的~

网友:
保险帽拆开飞过保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保险,内外连在一起就通了

你不是瞎扯吗?明明是选择电压用的,对应变压器的抽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瞎扯吗?明明是选择电压用的,对应变压器的抽头的。

是的,我确实没注意电压

网友:
先锋的,卡带功放机

网友C:
外面不要去弄,里面去跳线,并把和外面相联的这几个头全断开。不然外面要带电的。

网友D:
这是选择输入电压的吗?可以直接跳线用固定220V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选择输入电压的吗?可以直接跳线用固定220V输入

请问怎么短接后直接接220伏电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面不要去弄,里面去跳线,并把和外面相联的这几个头全断开。不然外面要带电的。 ...

里面怎么跳线,那几个线短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怎么跳线,那几个线短接,谢谢

拆机,变压器pcb板有可能有标注的。或者说机器型号,帮你找下图纸。

网友:
这个必须要看电路板,,要不然烧了就惨了,,  起码要分辩出  240/220     110/120  两档吧??

网友:
拆开,逐个量出每个绕组的电阻值做好记录,然后把两组电阻值最大又互不相干的绕组串联。

注意还有同名端的概念,你自己去百度下。
区分同名端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这个变压器的线都断开,再找个低电压的工频变压器,比如输出6V、9V、12V之类的,接这个变压器的合适低压绕组,这时输入绕组就会有同比例的电压,串联后的电压没有互相抵消就是接对了,互相抵消就把任意一组的线头对调下。

完了后就撇开外面这个转换座,直接接成死的。转换座可以拆了贴个什么把洞堵上

网友:
这种调压是通过改变初级绕组的匝数改变次级的电压。
首先要找到初级的公共线,依次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4个抽头的阻抗,阻抗越小的接电压档越高。
按照机背标称有4档,阻抗值最小的接240V,第二小的那个抽头就是接220V的。

网友(2011-08-10):
补充一下,变压器初级的公共线通常与电源输入的零线相接,可先用万用表找出。

楼主:
谢谢panell烧友,的确是通过改变初级绕组的匝数改变次级电压的,但这个旋钮好像还有别的功能。我先按你的方法试试。

5#
谢谢你的热心指点,但我还是想问问:使阻值最大的是240v,还是阻值最小的是240v?

panell

网友:
阻抗小代表匝数少,对应的电压档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