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IP6518 最大输出45W,集成Type-C PD协议桌面快充PCB分享

楼主(2019-12-10):
水平较差,自己随便画的,已经过测试,30V输入输出15V2A效率大概93%,支持快充协议众多
DCP/QC2.0/QC3.0/PE+1.1/PE2.0/FCP/AFC/SFCP/SCP/USB PD

IP6518是一款集成同步开关的降压转换器、支持13种输出快充协议、支持Type-C输出和USB PD协议,
为车载充电器、快充适配器、智能排插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IP6518内置功率MOS,输入电压范围
是10.5V到32V,输出电压范围是3V到20V,最大能提供45W的输出功率,能够根据识别到的快充协
议自动调整输出电压和电流,典型输出电压和电流有:3V3.6A5V3.4A,7V3A,9V3A,
12V3A,15V2.3A20V2.3A。IP6518的降压转换效率高至97%

先来成品图,首先感谢JLC的5元板,当然也很感谢捷配的0元板
输入使用一颗黑金刚的35V220uf,如果输入超过30V建议换成50V耐压的电容,辅助滤波为两颗三星 50V10UF陶瓷电容,输出使用两颗松下SEK系列固态电容,25V270uf,三块钱一颗,底部配合一颗三星 50V10UF陶瓷电容,没有测试输出纹波大小,相信不会太大。
图示板子输入30V的情况下给小米20Ah移动电源充电,理论上移动电源最大输入15V3A或者20V2.25A,但是只是握手了15V2A 30W档位,原因不明确。
因为A口和C口是并联的,要特别注意同一个时间A口和C口只能只能插一个设备。

反面,C口焊接在A口反面,用的16PIN的端子,C口可支持PD和其他快充协议,A口不支持PD协议。

原理图,AD画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打样。

官方PDF给了应用图,只需要简单的外围元件便可完成

管脚说明

IP6518有两个型号,大家购买的时候注意区分。

有M的捧个M场,没M的捧个人场,谢谢大家。

网友:
感谢分享,用的时候再来

网友:
自己diy的好处就是不用考虑成本,各种猛料随便堆

网友A:
芯片旁的锡疙瘩有点吓人,不怕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旁的锡疙瘩有点吓人,不怕短路?

走电流的地方特地开窗加粗

网友:
不错,自己堆料就是爽

网友:
TYPE-c 的焊脚确实有点难

网友:
万一乱输出咋办

网友B:
感觉连接usb输出口的线有点小吧

网友:
弄个套件吧

网友:
快充是有协议的,正所谓:
天王盖地虎
小鸡炖蘑菇
暗号对不上
电压默认5

网友C:
薅羊毛搞了10张sw3518的pcb现在不知道咋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连接usb输出口的线有点小吧

确实有点小、应该加宽走线、不过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薅羊毛搞了10张sw3518的pcb现在不知道咋用了

其实少量diy成本是比买成品高的、不过重在享受过程、哈哈

网友:
很不错,不知道这个芯片贵不贵

网友:
usb信号线远离电感,可以考虑背面走线,减少干扰,更稳定

网友:
没m,帮顶,羡慕会画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