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尔灵越-5488拆机加硬盘

楼主(2019-12-10):
买电脑时选的配置是8+256的配置…
到手几天觉得容量实在是不够…
就顺手把闲置的500G机械加上来
因为手机发帖…排版不易就不多说了
直接上图

P.S:想问下大家不知道为什么笔记本电脑特别吸引小强…公司小强多…之前我的电脑就中了招…小强死在里面…死之前还害得南桥烧了…就很迷惑…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顺序乱了…对不起
附上开机后效果

网友A:
M.2是后加的吧,肯定不是原装的货。电脑温暖啊,所以吸引小强了。

网友:
可能里边暖和,所以小强把它当家,话说我们这里貌似没看到过小强

网友B:
这款笔记本HEVC视频后期编码是强项,我的第一台笔记本5寸超小屏12寸机身山寨被家庭抱立牺牲,又几百元买了一台清华同方笔记本电脑备用,主机LCD旧液晶屏也牺牲一台,等第二台牺牲后,买第三台摔不烂的OLED软液晶屏显示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顺序乱了…对不起
附上开机后效果

小强身上有液体啊。。白色透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强身上有液体啊。。白色透明的。

这样的小强都是刚孵化出来的 黏黏糊糊 然后还会慢慢变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笔记本HEVC视频后期编码是强项,我的第一台笔记本5寸超小屏12寸机身山寨被家庭抱立牺牲,又几百元买了 ...

目前还真是给我带着去外面的时候粗剪一下素材~同样的视频工程导出速度还不错,和台式机i7-7700K的速度差不多!
不过话说你电脑怎么可以如此命运多舛.....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是后加的吧,肯定不是原装的货。电脑温暖啊,所以吸引小强了。

对的哦~原机的海力士M2被我拆了卖掉了

网友D(2021-03-16):
加装机械硬盘还需要什么配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小强都是刚孵化出来的 黏黏糊糊 然后还会慢慢变黑

擦,居然见到了小小强

网友:
dell电脑品质还是可以,不过商用机和高端机型更好一些,低端产品也就一般般~~~
关于小强的问题,我从来没在电脑里见过小强~不在电脑桌附近吃东西,小强自己不会跑来的。除非你周围蟑螂太多了。

网友:
我给孩子买的DELL 7391,那是砸牌子之作,风扇超级响,
开WORD时间长了也风扇响,
从此,对Dell再也不喜欢了。

网友:
晚上关机就好了,待机由温度小强爱去。

网友:
笔记本开机的时候有温度,比室温高的时候,小强就好钻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装机械硬盘还需要什么配件?

我正想加装,就是不知道需要几颗螺丝?什么型号的螺丝?求回复,

网友:
既然换固态,怎么不直接升级到500G,或1T。纯固态,开机还可以随便移动电脑。机械脆弱的

网友(2021-07-21):
买电脑时选的配置是8+256的配置

网友:
我的Dell经常无法彻底关机. 黑屏了, 但是硬盘灯还亮, 风扇转. 换了系统, 甚至换了硬盘都不行. 维修的都不修, 怕出新问题. 官方售后就算了, 机器还没人工费贵